为什么我的随机数生成程序运行几次以后就不正常了?

楼主(2022-12-28):
RTRT,我对着按键狠搓个一百次左右后就会保持在一个数字不变,但是过一会又会恢复正常功能……“左右”是因为每次出现这种情况要按的次数都不一定……不过基本上是在100次以上的样子。
我用的随机数生成方法是srand()+rand()函数,在main()里用递增生成一个种子。不知道究竟哪里出问题了……
我用的开发板是普中-3的开发板。单片机的型号是STC89C52RC
附代码:
#include <REGX52.H>
#include <stdlib.h>

#define BUT1 P3_1
#define MAX 255
#define MIN 1

unsigned char key_old = 1;
unsigned char key_flag = 0;
unsigned char key_now = 1;
unsigned char keyup = 1;

unsigned char down_count = 0;
unsigned char up_count = 0;

void configTimer0();
unsigned int random(unsigned int xxx);

void main()
{
        unsigned int seed = 0;
        unsigned char LED = 0xFF;

        configTimer0();

        while (1)
        {
                if (seed < 65530)
                {
                        seed+=1;
                }
                else
                {
                        seed=0;
                }
                if (down_count >= 2)
                {
                        LED=random(seed);
                        seed = 0;

                        P2=LED;
                        down_count = 0;
                        keyup = 0;
                }
                if (up_count >= 2)
                {
                        up_count = 0;
                        keyup = 1;
                }
        }
}

void configTimer0()
{
    TMOD=0x01; //0000 0001
    TH0 = (65536 - 1000) / 256; //delay 1ms
    TL0 = (65536 - 1000) % 256;
    TR0 = 1;
    ET0 = 1;
    EA = 1;
}

unsigned int random(unsigned int xxx)
{
        unsigned int value;
  srand(xxx);
  value = rand() % (MAX + 1 - MIN)+ MIN;               //get a random num (MIN-MAX)
  return value;
}

void timer0() interrupt 1
{
        static int count = 0;
        if (count >= 10)
        {
                // detect key
                key_now = BUT1;
                key_flag = (key_now ^ key_old) ^ key_flag;
                key_old = key_now;
                if(key_flag && keyup)
                {
                        down_count += 1;
                }
                else if (!keyup && !key_flag)
                {
                        up_count += 1;
                }
        }

        TH0 = (65536 - 1000) / 256;
  TL0 = (65536 - 1000) % 256;
        count+=1;
}

网友A:
开一个定时器,随机种子用定时器的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