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式功放机怎么加装蓝牙?

楼主(2022-12-28):
十几年前的功放机怎么装蓝牙?

网友A:
买个蓝牙模块,在内部接在某一路输入(比如vcd)的端子上,蓝牙模块的天线可考虑拧在背板上,电源转换需要自己整

网友B:
这个已超出技术的范围了,纯粹就是使用方法的问题了:看到“AUDIO INPUT”了吗?

网友C:
不喜欢动手的话,马云家有现成的蓝牙模块,买回来接上就行
喜欢动手,就自己做一个,这玩意不什么用,被时代淘汰了

网友D:
目测那个万用表是用来装一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