固态继电器电路如何扩大直流控制的电压?

楼主(2022-12-28):
自己设计了一个固态继电器,请问咋样能把这个控制源电压增大,DC5-48V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的耐压符合即可

网友B:
可控硅不能控制直流关断,要用MOS管。

网友C:
驱动改为恒流或限流电路

网友D:
控制源加恒流电路

网友E:
TRIAC适用于交流控制。 要控制 DC,请使用 MOSFET。

楼主:
引用 网友E:
TRIAC适用于交流控制。 要控制 DC,请使用 MOSFET。

这个图我自己实验了,是可以直流控制交流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双向可控硅的耐压符合即可

它的耐压值符合,就不用对电路做改动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控硅不能控制直流关断,要用MOS管。

我这个板子成品可以用的,就是想再把控制端电压调宽一些

网友F:
AC DC先看下

楼主:
引用 楼主:
这个图我自己实验了,是可以直流控制交流的

是想改控制电路那边的直流电压

楼主:
DC控制AC

网友G:
48V的要求太过分了。简单算一下限流电阻,红外发光管正向压降1.5V,5V输入要满足最灵敏的MOC3063的5mA要求,则48V时限流电流为5mA*(48-1.5)/(5-1.5)=66mA,已经超过了Absolute Maximum Ratings里面If50mA的限制,一定会烧毁。如果用LM317之类的芯片搭建恒流源限流,但是人家最高工作电压37V,一样会烧。实在无法理解5~48V这么不靠谱的项目需求是怎么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这个板子成品可以用的,就是想再把控制端电压调宽一些

电压不超Q1耐压,调整R4阻值,使流过U1发光二极管的电流不超20mA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G:
48V的要求太过分了。简单算一下限流电阻,红外发光管正向压降1.5V,5V输入要满足最灵敏的MOC3063的5mA要求 ...

没办法,这就是我的好领导

网友H:
要求确实有点过分,不过也是可以实现的,可以在光耦输入端加钳位二极管,设计在5V时的电流为5mA,超过钳位电压时多余的电流会被钳位电路吸收,在48V时主限流电阻功耗有4,5W左右。

网友I:
想加大控制端的电压,在控制端加入恒流电路即可。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下那我控制端加在哪呢

网友D:
引用 楼主:
大佬,我想问下那我控制端加在哪呢

接在Iout+

楼主:
像这样吗,可是会和VCC接上

网友J:
用一只耐压足够的PNP三极管(5401不错)配合一只LED兼指示灯与基准电压,2只电阻构建一个简易恒流源就可以了。高端驱动电路可能要复杂一些,这个低端驱动电路相对要简单一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