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编程求助error c267: ShowoneChar':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楼主(2022-12-28):
这个怎么改,求助各位大佬
error c267: ShowoneChar':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网友A:
在5/6行之间插入
void ShowOneChar(char);

网友B:
error c267: ShowoneChar': requires AnsI-style prototype
译成人话就是:
编号第C267类错误,你哔哔 “ShowoneChar” 是啥意思 ?

网友C:
你调用了ShowoneChar这个函数,但是你又没声明这个函数,编译器找不到。

网友D:
要么将 ShowOneChar(char)函数放到前面,要么在前面先声明一下,不然编译器认不出来,这跟python类语言有区别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