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持不同组IO口按键短按,长按 单片机按键扫描程序KEY.H KEY.C文件下载

楼主(2022-12-29):
单片机按键扫描程序, 可移植,实用性高且稳定, 本人亲测在多个项目上使用,暂时未发现问题,

支持短按,长按, 最大可支持八个按键, 支持不同组io口按键

如果需要修改按键IO或者增加/减少按键只需简单修改头文件里的几个常量即可

MCU程序如下:
KEY.H
#ifndef KEY_H_
#define KEY_H_

typedef unsigned char u8;
typedef unsigned int  u16;

#define                C_KEY_NUM                                (1)                                                                //定义按键数量
#define                C_KEY_LONG_TIME                        (100-1)                                                        //按键长按时间        立即数*时基
//#define                C_KEY_DBLCLICK_EN                (0)                                                                //双击使能,  1使能 0 关闭
#define                C_KEY_DAT_BUF                        (0xff>>(8- C_KEY_NUM))                        //
#define                C_PORTA                                        (PORTA)
#define                C_PORTB                                        (PORTB)
#define                C_PORTC                                        (PORTC)

#define                CST_KEY1_BIT                        (C_PORTB & C_KEY_BIT6)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2_BIT                        (C_PORTB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3_BIT                        (C_PORTA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4_BIT                        (C_PORTB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5_BIT                        (C_PORTB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6_BIT                        (C_PORTB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7_BIT                        (C_PORTB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ST_KEY8_BIT                        (C_PORTB & C_KEY_BIT_NULL)                //定义按键地址

#define                C_KEY_BIT_NULL                        (0X00)
#define                C_KEY_BIT0                                (0X01)
#define                C_KEY_BIT1                                (0X02)
#define                C_KEY_BIT2                                (0X04)
#define                C_KEY_BIT3                                (0X08)
#define                C_KEY_BIT4                                (0X10)
#define                C_KEY_BIT5                                (0X20)
#define                C_KEY_BIT6                                (0X40)
#define                C_KEY_BIT7                                (0X80)

enum C_KEY_STATUS_SHORT
{
        C_KEY1_STATUS_SHORT = 1,
        C_KEY2_STATUS_SHORT,
        C_KEY3_STATUS_SHORT,
        C_KEY4_STATUS_SHORT,
        C_KEY5_STATUS_SHORT,
        C_KEY6_STATUS_SHORT,
        C_KEY7_STATUS_SHORT,
        C_KEY8_STATUS_SHORT
};
enum C_KEY_STATUS_LONG
{
        C_KEY1_STATUS_LONG = 0X21,
        C_KEY2_STATUS_LONG,
        C_KEY3_STATUS_LONG,
        C_KEY4_STATUS_LONG,
        C_KEY5_STATUS_LONG,
        C_KEY6_STATUS_LONG,
        C_KEY7_STATUS_LONG,
        C_KEY8_STATUS_LONG
};

#define                B_KEY_PRESS_BIT                        (r_key_step_status & 0X01)                //按键按下标志
#define                B_KEY_WHILE_UP_BIT                (r_key_step_status & 0X02)                //等待按键抬起标志

#define                C_SET_KEY_PRESS_H                r_key_step_status |= 0X01                //按键按下标志置1
#define                C_SET_KEY_PRESS_L                r_key_step_status &= ~0X01                //按键按下标志置0
#define                C_SET_KEY_WHILE_UP_H        r_key_step_status |= 0X02                //按键等待抬起标志置1
#define                C_SET_KEY_WHILE_UP_L        r_key_step_status &= ~0X02                //按键等待抬起标志置0
#define                clear_r_key_status                r_key_status = 0                                //清除按键值

volatile u8 r_key_status;                                                                                        //        按键值
volatile u8 r_key_step_status;                                                                                //        按键步骤状态
volatile u8 r_key_time_cnt;                                                                                        //        长按计时
volatile u8 r_port_temp;                                                                                        //        保存按键按下状态
volatile u8 r_key_dat;                                                                                                //        所有按键映射到这个变量里面,统一管理

void key_scan(void);

#endif

KEY.C
#include <sc.h>
#include "user.h"
#include "KEY.h"

void key_scan(void)
{
        r_key_dat = 0;
        //        映射 IO
#if C_KEY_NUM > 0
        if(CST_KEY1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0;
        }
#endif
#if C_KEY_NUM > 1
        if(CST_KEY2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1;
        }
#endif
#if C_KEY_NUM > 2
        if(CST_KEY3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2;
        }
#endif
#if C_KEY_NUM > 3
        if(CST_KEY4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3;
        }
#endif
#if C_KEY_NUM > 4
        if(CST_KEY5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4;
        }
#endif
#if C_KEY_NUM > 5
        if(CST_KEY6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5;
        }
#endif
#if C_KEY_NUM > 6
        if(CST_KEY7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6;
        }
#endif
#if C_KEY_NUM > 7
        if(CST_KEY8_BIT)
        {
                r_key_dat |= C_KEY_BIT7;
        }
#endif
        if(!B_KEY_PRESS_BIT)                                                // 按键没有按下状态
        {
                if(r_key_dat != C_KEY_DAT_BUF)                        // 判断按键有没有按下
                {
                        C_SET_KEY_PRESS_H;                                        // 按键按下了
                        C_SET_KEY_WHILE_UP_L;
                        r_port_temp = r_key_dat;                        // 保存当前按键值
                        r_key_time_cnt = 0;                                        // 清除按键计时
                }
        }
        else
        {
                r_sleep_cnt = 0;                                                // 按键按下 清除休眠
                if(B_KEY_WHILE_UP_BIT)                                        // 等待按键抬起
                {
                        if(r_key_dat == C_KEY_DAT_BUF)
                        {
                                r_key_step_status = 0;                        // 清除所有状态
                        }
                }
                else
                {
                        ++r_key_time_cnt;
                        if(r_port_temp == r_key_dat)                //        按键一直按
                        {
                                if(r_key_time_cnt > C_KEY_LONG_TIME)                //        长按
                                {
                                        r_key_time_cnt = 0;
                                        C_SET_KEY_WHILE_UP_H;
#if C_KEY_NUM > 0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0))
                                        {
                                                r_key_status = C_KEY1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1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1))
                                        {
                                                r_key_status = C_KEY2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2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2))
                                        {
                                                r_key_status = C_KEY3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3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3))
                                        {
                                                r_key_status = C_KEY4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4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4))
                                        {
                                                r_key_status = C_KEY5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5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5))
                                        {
                                                r_key_status = C_KEY6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6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6))
                                        {
                                                r_key_status = C_KEY7_STATUS_LONG;
                                        }
#endif
#if C_KEY_NUM > 7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7))
                                        {
                                                r_key_status = C_KEY8_STATUS_LONG;
                                        }
#endif
                                }
                        }
                        if(r_key_dat == C_KEY_DAT_BUF)                //        按键抬起
                        {
                                if(r_key_time_cnt > 1)                        //        按键按下超过10ms才算按下
                                {
#if C_KEY_NUM > 0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0))
                                        {
                                                r_key_status = C_KEY1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1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1))
                                        {
                                                r_key_status = C_KEY2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2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2))
                                        {
                                                r_key_status = C_KEY3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3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3))
                                        {
                                                r_key_status = C_KEY4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4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4))
                                        {
                                                r_key_status = C_KEY5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5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5))
                                        {
                                                r_key_status = C_KEY6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6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6))
                                        {
                                                r_key_status = C_KEY7_STATUS_SHORT;
                                        }
#endif
#if C_KEY_NUM > 7
                                        if(!(r_port_temp & C_KEY_BIT7))
                                        {
                                                r_key_status = C_KEY7_STATUS_SHORT;
                                        }
#endif
                                }
                                r_key_step_status = 0;                        //        清除所有状态
                        }

                }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