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热水壶底部的放干烧蒸汽开关和手柄上的蒸汽开关一样吗,可以互换吗

楼主(2022-12-29):
谢谢大家

网友A:
形状都不一样的吗? 加上不同的位置动作温度也不一样,

网友B:
防干烧是个热熔丝,手柄温控器是个双金属片,完全不一样的东西能看不出来这本事我也服气的。

网友C:
水壶底部的放干烧蒸汽开关 ? 如何安全地把蒸汽导入到水壶底部 ?
楼主是个奇才

网友D:
双金属片的形状相同就可以互换。

网友E:
都是双金属片温控开关,启动点不一样双保险。壶底那个是最后的安全防线。

网友F:
温度不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