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存不足,怎么再打开一个bank?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楼主:
* * *ERROR L118: REFERENCE MADE TO ERRONEOUS EXTERNAL

如何再开一个bank?

如何再开一个bank?

网友A(2022-12-29):
就是引用了不存在的外部符号。

网友B:
你咋知道内存不足 ? 不足了能怎么办 ?
你如何知道是再打开一个bank的问题 ?
PS:按系统规则使用变量,可免除那个错误提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