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超声波避障小车外加红外遥控仿真程序

楼主:
超声波避障小车,红外遥控小车上下左右运动仿真

#include <reg52.h> //51头文件
#include <intrins.h>   //包含nop等系统函数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红外*/
#define JINGZHEN 12
#define TIME0TH ((65536-100*JINGZHEN/12)&0xff00)>>8   //12M晶振机械周期0.25us,100us,红外遥控
#define TIME0TL ((65536-100*JINGZHEN/12)&0xff)
unsigned char count0 = 50;
unsigned char count1 = 0;
sbit EN = P2^5;
uint IrCount=0,Show=0,Cont=0;
uchar IRDATBUF[32];
uchar IrDat[5]={0,0,0,0,0};
uchar IrStart=0,IrDatCount=0;
code uchar  BitMsk[]={0x01,0x02,0x04,0x08,0x10,0x20,0x40,0x80,};
/*电机驱动IO定义*/
sbit IN1 = P1^2; //为1 左电机反转
sbit IN2 = P1^3; //为1 左电机正转
sbit IN3 = P1^6; //为1 右电机正转
sbit IN4 = P1^7; //为1 右电机反转
sbit EN1 = P1^4; //为1 左电机使能
sbit EN2 = P1^5; //为1 右电机使能
/*按键定义*/
sbit key_s2 = P3^0;
sbit beep = P2^3;//蜂鸣器
sbit RX = P2^0;//ECHO超声波模块回响端
sbit TX = P2^1;//TRIG超声波模块触发端
sbit LCM_RW = P3^6;     //定义LCD引脚
sbit LCM_RS = P3^5;
sbit LCM_E = P3^4;
sbit servorControl =P2^7;  //舵机的控制引脚

#define lcddata  P0   //定义液晶屏数据口
#define Busy    0x80   //用于检测LCM状态字中的Busy标识
#define left_motor_en                EN1 = 1        //左电机使能
#define right_motor_en                EN2 = 1        //右电机使能
#define left_motor_stops        IN1 = 0, IN2 = 0//左电机停止
#define right_motor_stops        IN3 = 0, IN4 = 0//右电机停止
#define left_motor_go                IN1 = 0, IN2 = 1//左电机正传
#define left_motor_back                IN1 = 1, IN2 = 0//左电机反转
#define right_motor_go                IN3 = 1, IN4 = 0//右电机正传
#define right_motor_back        IN3 = 0, IN4 = 1//右电机反转

unsigned char pwm_left_val = 38;//左电机占空比值 取值范围0-80,0最快
unsigned char pwm_right_val = 44;//右电机
unsigned char pwm_t;//周期
unsigned int  time = 0;//传输时间
unsigned long S = 0;//距离
bit  flag = 0;//超出测量范围标志位
bit flag1=0;//舵机模块计数标志
uchar control=5; //控制舵机转角
uchar servorTime=0;        //控制舵机脉冲占空比
uchar lFlag=0;//左方向是否有障碍的标志
uchar rFlag=0;//右方向是否有障碍的标志
uint ldistance=0,rdistance=0;//左右边长度

unsigned char code tishi[] ="the distance is:";//LCD1602显示格式
unsigned char code ASCII[13] = "0123456789.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 howfar:000.0cm";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1[]=" Out of range   ";
unsigned char disbuff[4] = { 0,0,0,0};//距离显示缓存

bit flagg=0; //切换正常避障模式和遥控模式
void delay(unsigned int z)//毫秒级延时
{
        unsigned int x,y;
        for(x = z; x > 0; x--)
                for(y = 114; y > 0 ; y--);
}

void Delay10us(unsigned char i)            //10us延时函数 启动超声波模块时使用
{
   unsigned char j;
        do{
                j = 10;
                do{
                        _nop_();
                }while(--j);
        }while(--i);
}

/************************************LCD1602液晶屏驱动函数************************************************/
/******************读状态**********************/
unsigned char readstatus(void)
{
        lcddata = 0xFF;
        LCM_RS = 0;
        Delay10us(1);
        LCM_RW = 1;
        Delay10us(1);
        do{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1;
        Delay10us(1);
        }
        while (lcddata & Busy); //检测忙信号
        return(lcddata);
}

/****************写数据************************/
void writedata(unsigned char datas)
{
        readstatus(); //检测忙
        lcddata = datas;
        LCM_RS = 1;
        Delay10us(1);
        LCM_RW = 0;
        Delay10us(1);
        LCM_E = 0; //若晶振速度太高可以在这后加小的延时
        Delay10us(1);
        LCM_E = 0; //延时
        Delay10us(1);
        LCM_E = 1;
        Delay10us(1);
}

/***************写指令*************************/
void writecom(unsigned char WCLCM,BuysC) //BuysC为0时忽略忙检测
{
        if (BuysC) readstatus(); //根据需要检测忙
    lcddata = WCLCM;
        LCM_RS = 0;
        Delay10us(1);
        LCM_RW = 0;
        Delay10us(1);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0;
        Delay10us(1);
        LCM_E = 1;
        Delay10us(1);
}

/*******************初始化******************/
void lcdinition(void)
{
    lcddata = 0;
        writecom(0x38,0); //三次显示模式设置,不检测忙信号
        delay(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0);
        delay(5);

        writecom(0x38,1); //显示模式设置,开始要求每次检测忙信号
        writecom(0x08,1); //关闭显示
        writecom(0x01,1); //显示清屏
        writecom(0x06,1); // 显示光标移动设置
        writecom(0x0c,1); // 显示开及光标设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个字符*****/
void DisplayOne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data2)
{
        y &= 0x1;
        x&= 0xF; //限制X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if (y) x |= 0x40; //当要显示第二行时地址码+0x40;
        x |= 0x80; //算出指令码
        writecom(x, 1); //发命令字
        writedata(data2); //发数据
}

/******************按指定位置显示一串字符*******/
void DisplayListChar(unsigned char x, unsigned char y, unsigned char code *DData)
{
  unsigned char ListLength;
  ListLength = 0;
        y &= 0x1;
        x &= 0xF; //不能大于15,y不能大于1
        while (DData[ListLength]>0x19) //若到达字串尾则退出
                {
                        if (x <= 0xF) //坐标应小于0xF
                                {
                                        DisplayOneChar(x, y, DData[ListLength]); //显示单个字符
                                        ListLength++;
                                        x++;
                                }
                }
}

/***************************************************************************/

/*小车前进*/
void forward(uint m)
{
        left_motor_go; //左电机前进
        right_motor_go; //右电机前进
        delay(m);
}

/*PWM控制使能 小车后退*/
void backward(uint m)
{
        left_motor_back; //左电机后退
        right_motor_back; //右电机后退
        delay(m);
}

/*小车停止*/
void stop(uint m)
{
        right_motor_stops;//右电机停止
        left_motor_stops; //左电机停止
        delay(m);
}

/*小车左转*/
void left_rapidly(uint m)
{
        left_motor_back;
        right_motor_go;
        delay(m);
}
/*小车右转*/
void right_rapidly(uint m)
{
        right_motor_back;
        left_motor_go;
        delay(m);
}

/*判断S2是否被按下*/
void keyscan()
{
        for(;;)        //死循环
        {
                if(key_s2 == 0)// 实时检测S2按键是否被按下
                {
                        delay(5); //软件消抖
                        if(key_s2 == 0)//再检测S2是否被按下
                        {
                                while(!key_s2);//松手检测
                                beep = 0;        //使能有源蜂鸣器
                                delay(200);//200毫秒延时
                                beep = 1;        //关闭有源蜂鸣器
                                break;                //退出FOR死循环
                        }
                }
        }
}

/*LCD显示所测结果*/
void xianshi( )
{
          if((S>=4000)||flag==1) //超出测量范围
        {
                flag=0;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1);
        }
        else
        {
                disbuff[0]=S/1000; //距离数值千位
                disbuff[1]=S%1000/100;//距离数值百位
                disbuff[2]=S%100/10;//距离数值十位
                disbuff[3]=S%10; //距离数值个位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
         DisplayOneChar(9, 1, ASCII[disbuff[0]]);
         DisplayOneChar(10, 1, ASCII[disbuff[1]]);
         DisplayOneChar(11, 1, ASCII[disbuff[2]]);
DisplayOneChar(12, 1, ASCII[10]);
         DisplayOneChar(13, 1, ASCII[disbuff[3]]);
                DisplayOneChar(14, 1, ASCII[11]);
                DisplayOneChar(15, 1, ASCII[12]);
        }
}
void  qidongceju()                           //启动超声波模块
{
          TX=1;                                      //启动一次模块
      Delay10us(2);                                 //延时20us
          TX=0;
}
/*计算超声波所测距离并显示*/
uint ceju()
{
        TH0=0;
        TL0=0;
        qidongceju();
        while(!RX);                //当RX(ECHO信号回响)为零时等待
        TR0=1;                            //开启计数
        while(RX);                        //当RX为1计数并等待
        TR0=0;                                //关闭计数
        time=TH0*256+TL0;
        S=(float)(time*1.085)*0.16; //单位为MM
        if(S<=400)
        return 1;        //距离小于400mm时返回1
        else
        return 0;
}
void duoji(uchar m)         //舵机转向定义
{
    control=m;
    servorTime=0;
    flag1=1;
    delay(100);
    flag1=0;
        delay(100);        //延时,降低转向速度
}

/*超声波避障*/
void avoid()
{
if(S < 400)//设置避障距离 ,单位毫米        刹车距离
{
        beep = 0;//使能蜂鸣器
        stop();//停车
    do{
                 xianshi();
             duoji(18); //使舵机向左摆动
                 lFlag=ceju();
                 xianshi();
                 ldistance=S;
                 duoji(8);       //使舵机向右摆动
                 rFlag=ceju();
                 xianshi();
                 rdistance=S;
                 duoji(13);//控制舵机使超声波模块正对前方
                 backward(200);
                 if(rdistance>ldistance)
                {
                right_rapidly(10);
                }
                if(ldistance>rdistance)
                {
                left_rapidly(10);
                }
        }while(lFlag==1&&rFlag==1);//当前方、左右侧都有障碍物
        if(lFlag==0&&rFlag==1) //左侧没有障碍物,右侧有
        {
        left_rapidly(80);
        }
        else if(rFlag==0&&lFlag==1)//右侧没有障碍物,左侧有
        {
        right_rapidly(80);
        }
         else if(rFlag==0&&lFlag==0)//两侧都没有障碍物,默认向前走
        {
        forward();
        }
  }
  else{
              forward();
                beep=1;
      }
}
void inition1()
{
    TMOD = 0x21;//定时器1工作模式2,8位自动重装;
    TH0        = 0;//定时器0工作模式1,16位定时用于产生PWM,T0用测ECH0脉冲长度
    TL0        = 0;//T0,16位定时计数用于记录ECHO高电平时间
        ET0 = 1;
        TH1 = 155;
        TL1 = 155; //100HZ T1
    ET1        = 1;
        TR1 = 1;
        EA  = 1;
}
void inition2()
{
   TMOD  |= 0x011;
        TH0 = TIME0TH;
        TL0 = TIME0TL;
        ET0=1;
        TR0=1;
        ET1=1;
        TR1=1;
        IT0 = 1;                                //下降沿
        EX0 = 1;
        EA=1;
}
void scan()
{
        if(Show==1)
                {
                        Show=0;
                        Cont=0;
                        switch (IrDat[3])
                        {
                      case 0x12://go
                                    forward(1);
                                  break;
                      case 0x0b://back
                                    backward(1);
                                  break;
                          case 0x1a://right
                                    right_rapidly(1);
                                  break;
                          case 0x1e://left
                                  right_rapidly(1);
                                  break;

                        }
                }
}
void main()
{
        lcdinition();
        delay(5);
        DisplayListChar(0, 0, tishi);//1602第一行显示tishi数组内容
        DisplayListChar(0, 1, table);//1602第二行显示table数组内容
        keyscan();//等待按下S2启动小车
        TX = 0;
        if(flagg==0)
        inition1();
        else
        {
         inition2();
        }

        while(1)
        {
         if(flagg==0){
      duoji(13);//控制舵机使超声波模块正对前方
           ceju();
           xianshi();
       avoid();  }
          else
          {
                  scan();
          }
        }
}
/*定时器1中断输出PWM信号*/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4-03-30):
电机不转噢 仿真

网友:
电机不转噢 仿真

修复好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