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定义P4端口的定义不被认可?

楼主:
用STC15F60S2,有几个端口如果定义是P2,可以通过,定义P4就不能通过。

网友A(2022-12-30):
只能间接操作p4口相对应的寄存器,不能直接定义p4

网友B:
怎么可能,应该是你的头文件缺少P4寄存器定义

网友C:
应该是楼上说的那样!

网友D:
要先用sfr 定义一下

网友E:
因为你没用stc15的头文件。

网友F:
要先用sfr 定义一下

sfr P4   = 0xC0;
sbit P40 = P4^0;
sbit P41 = P4^1;
sbit P42 = P4^2;
sbit P43 = P4^3;
sbit P44 = P4^4;
sbit P45 = P4^5;
sbit P46 = P4^6;
sbit P47 = P4^7;

网友G:
缺少定义。

网友H:
多谢各位回答。已经解决了。要先定义sfr P4=0xe8;之后再定义P4^n.

网友D:
添加一个官方头文件就可以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多谢各位回答。已经解决了。要先定义sfr P4=0xe8;之后再定义P4^n.

为什么是0xe8? 这个是定义 P6 的啊

网友F:
引用 网友H:
多谢各位回答。已经解决了。要先定义sfr P4=0xe8;之后再定义P4^n.

为什么会是 定义sfr P4=0xe8 ?

网友H:
试过了,0xe8,0xc0.都可以过。

网友E:
引用 网友H:
试过了,0xe8,0xc0.都可以过。

你要这么说的话,unsigned char bdata P4;  之后,再sbit 也可以过,你何苦sfr ?

网友I:
引用 网友H:
试过了,0xe8,0xc0.都可以过。

你定义为0x80~0xff编译都可以通过的。

网友H:
多谢各位指正,P4=0xc0,才是正确的。

网友J:
引用 网友F:
为什么是0xe8? 这个是定义 P6 的啊

不同系列的部分sfr地址可能会不一样,不能乱用其他系列的头文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