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和报警故障处理程序

楼主(2022-12-30):
#include"reg52.h"
#include "public.h"
#include "key.h"  //开关
#include "iic.h"  //TM1637_Display

//全局变量
static u8 Flag_oil=0; //油位报警标志位Flag_oil=1,低油位报警
static u8 Flag_start=0;     //正常点火,扫描一次标志位
static u8 Flag_Lighter=0;   //关闭点火器标志位
static u8 Flag_fire1=0;                 //火焰检测标志位 火焰正常        Flag_fire1=2
static u8 Flag_fire2=0;                 //2次火焰检测标志位 火焰正常        Flag_fire2=2
static u8 Flag_fire3=0;                 //点火报警和显示器冲突
static u8 Flag_stop=0;                 //关机显示工作时间
static u8 buf_Fire[5];                 //火焰检测次数数据保存
           u8 num_Fire1;                         //火焰检测结果处理
           u8 num_Fire2;                         //火焰检测结果处理
static u8 K=0;   //火焰检测次数
u16 ms,second,min,hour;
u16 ms1,second1; //火焰正常检测

/*******************************************************************************
* 函 数 名       : T1_init()
*******************************************************************************/
void T1_init()
{
    TMOD|=0X10;//选择为定时器0模式,工作方式1
        TH1=(65535-50000)/256; // 50ms
        TL1=(65535-50000)%256;
        ET1=1;//打开定时器1中断允许
        EA=1;//打开总中断
        TR1=1;//打开定时器
}
void T1_time() interrupt 3  // 50ms
{
        TH1=(65535-50000)/256;
        TL1=(65535-50000)%256;
        ms++;
                ms1++;
            if((ms>=20)&&(Pump_Fan_Y0==0))  // 1s         &&(Pump_Fan_Y0==0)
                {
                        ms=0;
                        second++;
                        if(second>=60)
                        {
                                second=0;
                                                                min++;
                        }
                }
                        if(((Pump_Fan_Y0==0)&&(Flag_oil==0)&&(Flag_fire3==0))||((Flag_stop==1)&&(Flag_oil==0)))
                           {
                           TM1637_Display(min/10,min%10,second/10,second%10,1);
                           }
                        if(Flag_oil==1)
                           {
                           TM1637_Display(0,0,14,1,1);
                           }
                        if(Flag_fire3==1)
                           {
                           TM1637_Display(0,0,14,2,1);
                           }
           if((ms1>=20)&&((Flag_fire1==2)||(Flag_fire2==2)))  // 1s         &&(Pump_Fan_Y0==0)
                {
                        ms1=0;
                        second1++;
                        if(second1>=60)
                        {
                                second1=0;
                        }

}
}

//油位检测函数
void oil_scan()
{         u8 D;
        if(OilDetct_X1==0)//油位检测
        {        delay_ms(1000);
                if(OilDetct_X1==0)//油位检测
                {
                SolenV_Y1=1;
                Lighter_Y2=1;
                Flag_oil=1;
                for(D=0;D<7;D++)
            {
                        Alarm_Y3=0;
                    delay_ms(200);
                                        Alarm_Y3=1;
                                        delay_ms(200);
                        }
                }
        }
        if(OilDetct_X1==1)//油位检测,正常油位
          {Flag_oil=0;}

}

//开始函数
void turn_on()
{
    Key_Scan();
        if((Key_Scan())&&(OilDetct_X1==1))
         {
                  if(Flag_start==0)
                 {
                 Pump_Fan_Y0=0;
                 delay_ms(3000);
                 SolenV_Y1=0;
                 delay_ms(2000);
                 if(Flag_Lighter==0)        //点火器关闭标志位
                          Lighter_Y2=0;
                          Flag_Lighter=1;
                          if(Lighter_Y2==0)
                          {
                                   delay_ms(8000);//点火器延长时间
                                        Lighter_Y2=1;
                                }
                        Flag_start=1;
                        Flag_stop=0;
                 }

         }

}
//停止函数
void turn_off()
{
  if((Key_Scan()==0)&&(Flag_start==1))
    {
                 SolenV_Y1=1;
                 Lighter_Y2=1;
                 delay_ms(2000);
                 Pump_Fan_Y0=1;
                 Flag_start=0;
                 Flag_Lighter=0;
                 K=0;
                 Flag_oil=0;
                 Flag_fire2=0;
                 Flag_fire1=0;
                 Flag_fire3=0;
                 Flag_stop=1;
        }
}

//火焰检测是否点着
void fire_test()
{
     u8 L=0;   //报警闪烁
if(Flag_start==1)
        {
        delay_ms(2000);
         if(FireDetct_X2==0&&K<1)
           {
           Flag_fire1=2;
           ++K;
           }    //第一次点火成功标志位

         else if(FireDetct_X2==1&&K<1)
           {
                   ++K;
                Lighter_Y2=0;
                   delay_ms(2000);
                Lighter_Y2=1;
                if(FireDetct_X2==0)
               {Flag_fire2=2;}    //第二次点火成功标志位
                 delay_ms(2000);     //火焰检测时间
                if((FireDetct_X2==1)&&(Flag_fire2!=2))        ////第二次点火不成功标志位
                   {
                                SolenV_Y1=1;
                                Lighter_Y2=1;
                                Flag_fire3=1;
                                for(L=0;L<7;L++)
                                        {
                                        Alarm_Y3=0;
                    delay_ms(200);
                                        Alarm_Y3=1;
                                        delay_ms(200);
                                        }
           }
        }
}
}

//点着以后检测火焰
void fire_scan()
{         u8 P;
   if((Flag_fire1==2)||(Flag_fire2==2))
            {
                if(second%8==0)
                {
                if(FireDetct_X2==0)
                          {
                           Flag_fire1=2;
                           Flag_fire2=2;
                          }
                 if(FireDetct_X2==1)
                          {
                                   SolenV_Y1=1;
                                Lighter_Y2=1;
                                Flag_fire3=1;
                                for(P=0;P<7;P++)
                                        {
                                        Alarm_Y3=0;
                                        delay_ms(200);
                                        Alarm_Y3=1;
                                        delay_ms(200);
                                        }
                                Flag_fire1=0;
                            Flag_fire2=0;
                          }

                }

         }
}

void main()
{
     TM1637_Display(0,0,0,0,1);
         Key_Scan();
         T1_init();
         GPIO_init();
        while(1)
        {
     fire_scan();
         oil_scan();
     turn_on();
         turn_off();
         fire_test();

    }
}

网友A:
向大佬致敬,向大佬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