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F407VET6-100P单片机串口1和串口2数据互通源程序

楼主(2022-12-30):
STM32F407VET6-100P串口1和串口2数据互通,串口2我连接的是WIfi模块。所以下载的小伙伴可以自己做出判断是用USB转TTL。这个我试过,是可行的。
串口实验中的PA9和PA10已经复用映射了。PA9对应TX,PA10对应RX.
使用usart2,所以printf不可以在串口2的收发函数里出现,不然串口1会对串口2产生干扰。

main.c文件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usart.h"
#include "usart2.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key.h"
int main(void)
{

        u8 t;
        u8 len;
        u8 len2;
        u16 times=0;
        NVIC_PriorityGroupConfig(NVIC_PriorityGroup_2);//设置系统中断优先级分组2
        delay_init(168);                //延时初始化
  uart_init(115200); //串口1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uart2_init(115200);//串口2初始化波特率为115200
        LED_Init();
        while(1)
        {

                if(USART_RX_STA&0x8000)
                {
                        len=USART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_RX_BUF[t]);//将串口1收到的数据转发给串口2输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printf("\r\n");//插入换行
                        }
//                  printf("电脑send to串口1的数据为:\r\n");
                        for(t=0;t<len;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_RX_BUF[t]);//单片机通过串口1发送数据给电脑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r\n发送成功\r\n");//插入换行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_RX_STA=0;

                }
                if(USART2_RX_STA&0x8000)
                {
                        len2=USART2_RX_STA&0x3fff;//得到此次接收到的数据长度
//                        printf("\r\n您发送的消息为:");
                        for(t=0;t<len2;t++)
                        {
                                USART_SendData(USART2, USART2_RX_BUF[t]);//单片机通过串口2给电脑发数据(作用:提示另一个串口接收到的数据是什么)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2,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printf("电脑 send to串口1的数据为:\r\n");
//      printf("\r\n");//作为指令响应的开头
                        for(t=0;t<len2;t++)
                        {
                                USART_SendData(USART1, USART2_RX_BUF[t]);//将串口2收到的数据转发给串口1输出
                                while(USART_GetFlagStatus(USART1,USART_FLAG_TC)!=SET);//等待发送结束
                        }
//                        printf("\r\n");//插入换行
                        USART2_RX_STA=0;
                }
                else
                {
                        times++;
                        if(times%5000==0)
                        {
                             LED1=!LED1;
                        }
                        if(times%30==0)LED0=!LED0;  //闪烁LED,提示系统正在运行
                        delay_ms(10);
                }
  }
}

Keil代码下载: 代码

楼主:
发数据的时候记得加回车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