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设计中有风扇,要有水泵,要有灯泡用51单片机还是stm32好

楼主(2022-12-30):
(无正文)

网友A:
用STM32更好。但是风扇水泵都是干什么用的?

网友B:
首先要搞懂51单片机和STM32的区别,这两个都可以把他们称作单片机,但是性能不一样,一个是8位的,一个是32位的。8位就是说你在写代码的时候要考虑8个位置上面的数值,32位就是写代码的时候要考虑32个位置上面的数值。所以说51单片机操作起来更简单,但是功能有限。STM32的操作起来稍微复杂一点,同时功能强大。51单片机适合处理这种单任务的项目,就是说一心不能二用,再比如平常我们经常佩戴的智能手环,既要采集心率,又要计算步数,有的还能通过蓝牙连接手机,最后还要驱动一个oled,所以他明显是干了好几件事情,那么这个就需要用到STM32了。所以根据你的需求,有风扇,要有水泵,要有灯泡,stm32更好。

网友C:
多任务的肯定STM32更好。

网友D:
看你这个要求,应该是 之类的吧,如果你接触的单片机不多,建议用51单片机吧

网友E:
也要看风扇和水泵要不要调速灯要不要调光,要是都只控制个开关,51怎么也能搞定了。

网友F:
实用就用51,想装B就32,其实绝大部分应用51和STM32都可以完成,包括简单的无人机51都可以胜任,楼主
要求:有风扇,要有水泵,要有灯泡就是很简单的应用,51和STM32都可以完成。用哪个就看楼主喜欢啦。

网友G:
如果是简单的开关量,会哪个,哪个熟就用哪个呗。

网友H:
先考虑你的对哪个熟练一些这样不会太麻烦。差不多的话stm32更强大也方便一些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用STM32更好。但是风扇水泵都是干什么用的?

降温和浇水

楼主:
引用 网友B:
首先要搞懂51单片机和STM32的区别,这两个都可以把他们称作单片机,但是性能不一样,一个是8位的,一个是32 ...

明白啦,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C:
多任务的肯定STM32更好。

好的好的谢谢啦

楼主:
引用 网友E:
也要看风扇和水泵要不要调速灯要不要调光,要是都只控制个开关,51怎么也能搞定了。

不调速也不降温,那就用51吧

楼主:
引用 网友F:
实用就用51,想装B就32,其实绝大部分应用51和STM32都可以完成,包括简单的无人机51都可以胜任,楼主
要求 ...

谢谢,十分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G:
如果是简单的开关量,会哪个,哪个熟就用哪个呗。

嗯嗯嗯,好呢谢谢啦

网友I:
数据吞吐量、算法复杂、内存需求量大的的可以用STM32处理,简单的控制类51就够用了。

网友J:
风扇和水泵对单片机都会有一定的干扰,解决了干扰问题,用什么单片机都可以,解决不了干扰,用什么单片机都有可能会出问题。解决干扰的情况下,如果只是控制风扇、水泵、灯泡这几样东西,没有复杂的彩色液晶屏人机界面以及浮点数运算,STC改进型51单片机足够用了,只是不能用89C51之类的传统51单片机,抗干扰能力太差。

网友K:
测温、湿度,开关风扇、水泵,论坛里有现成的例程帖子,51的。

网友L:
就那么几个东西,完全没有用STM32的必要,8051随便就行
但用STM32也一样的有它的道理,比如,你比较熟练STM32的使用,或者是你的风扇要用FOC控制......
这种小问题,自己决定就好了

网友M:
如果是需要用到串口和adc的话用STM32更好,51的资源相对更少

网友N:
51还是比较实用的,但是如果追求细致用STM32,毕竟这个功能多一点

网友O:
51单片机实惠

网友P:
相对简单的单片机系统,在保证功能的前提下,系统的成本越低越有市场化优势。可以完成题主这几样控制功能的单片机有国产的可以选择。如果是自己玩玩,51单片机STM32都可以做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