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串口实验程序乙机不工作,请教是哪里有问题?

楼主(2022-12-30):
谢谢大家

直接连可以吗?

直接连可以吗?

甲机发送

甲机发送

乙机接收

乙机接收

网友A:
这个也和STC一样内置晶振 ?

网友B:
用proturs仿真調試時 led 要串電阻(10K)

發送與接收同一個程式

#include <reg51.h>
unsigned char Rxd_data;

unsigned char  Txd_data ='A';
sbit LED1=P0^0;
sbit LED2=P0^3;
sbit button =P1^0;

void InitUART(void)
{
    TMOD=0x20;
    SCON=0x50;
    PCON=0x00;
    TH1=0xFD;
    TL1=0xFD;
    ES=1;
    EA=1;
    TR1=1;
}

void UARTInterrupt(void) interrupt 4
{
    if(RI)
    {
        RI = 0;
        //user code
      Rxd_data =SBUF;
    }
    else
                        if(TI)
                        {
                                TI = 0;
                  }
}

void main(void)
{
    InitUART();
   while(1)
         {

                if(!button )
                {
                while( !button );
                                {
                                SBUF=Txd_data;

                                 Txd_data ++;
                                        if( Txd_data > 'D')
                                        Txd_data ='A';

                                }
                }

                switch(Rxd_data)
                        {
                                case 'A':
                                        LED1=0;
                                        LED2=0;
                                break;
                                case 'B':
                                        LED1=1;
                                        LED2=0;

                                break;
                                case 'C':
                                        LED1=0;
                                        LED2=1;
                                break;
                                case 'D':
                                        LED1=1;
                                        LED2=1;

                                break;

                        }

         }
}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proturs仿真調試時 led 要串電阻(10K)

發送與接收同一個程式

谢谢,led的确要串电阻,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