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isp下载固件下载失败

楼主(2022-12-31):
芯片型号是stc8h3k32s2
把芯片单独焊到电路板上,然后接ttl下载器仍然下载失败,所有元器件焊好后下载也是失败,请问这是什么问题

网友A:
如果确定连接的线没有问题,按下载后将MCU重新上电后即可下载了。

楼主:
是冷启动的

网友B:
图片中下载器的RXD脚插错了

网友C:
再检查一下接线,TXD接RXD,如果两个发送端连在一起怎么收发

网友D:
要么就是RXD与TXD接反了 要么就是线没插紧

网友E:
下载的波特率怎么设置那么低

网友F:
检查串口连线、MCU供电、连接P3.0是否串联一个肖特基二极管(原因请参考STC的DS)。

网友G:
  看楼主 接线,应该是RXD与TXD接反了。另建议使用STC官方 STC-USB Link1D4工具,集在线、脱机烧录、仿真为一体。如果需要可以@我头像获得 详细请看此前发的链接说明:
http://www.51hei.com/bbs/dpj-226050-1.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