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数码管显示电路问题 加上三极管显示就不正常

楼主(2022-12-31):
为什么加上三极管显示就不正常,一个一个显示,但去掉三极管就显示正常了
)A}F)P4Y9H}BOSVGW{DVR1Z.png ]`YOQFIA))5MLPVT(GEQ.png OG{H5NP)TJL`(0M`3L{SX}7.png
#include<reg51.h>

#define uin unsigned int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0xc0,0xf9,0xa4,0xb0,0x99,0x92,0x82,0xf8,0x80,0x90,0x88,0x83,0xc6,0xa1,0x86,0x8e};

unsigned char code tablet[]={0x40,0x79,0x24,0x30,0x19,0x12,0x02,0x78,0x00,0x10,0x08,0x03,0x46,0x21,0x06,0x0e};

unsigned char code show[]={0x70,0xB0,0xD0,0xE0};//三极管换成0x10,0x20,0x40,0x80

unsigned int count=0;

unsigned char group[10]={0};

sbit P3_2=P3^2;

sbit P3_4=P3^4;

sbit P3_5=P3^5;

sbit P3_6=P3^6;

sbit P3_7=P3^7;

uin math,i,j,k,g,special;

uchar p=0,o=0,b=0,m=0,t=0,h=0,q=1;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ime)

{

       unsigned int j=0;

                   for(;time>0;time--)

              for(j=0;j<100;j++);

}

key1() interrupt 2{

        if(m==0){

          math=count;

    group[p]=math;

    p++;

          o++;

    if(p>=10) m=1;

                }}

software() interrupt 1{

          t++;

                if(t==2)

                {count++;t=0;}

    TH0=0x3c;

    TL0=0xb0;

                }

void clr()

{ uchar c;

   for(c=0;c<10;c++)

   group[c]=0;}

void main(){

    TMOD=0x01;

    TH0=0x3c;

    TL0=0xb0; P3_2=1;

IT0=1;EX0=1;EA=1;

IT1=1;EX1=1;

TR0=0; ET0=1;

while(1)

         { P3_2=1;

                          if(b==0){

         for(i=0;i<4;i++)

                  { if(i==0)

                                {P2=show[i];

                                 P0=table[p];

                                }

                                else if(i==1)

                                {P2=show[i];

                                 P0=table[count/100];

                                }

               else if(i==2)

        {P2=show[i];

         P0=tablet[count/10];

                                }

                                else  if(i==3)

                                {P2=show[i];

                                 P0=table[count%10];

                                }

                         delay(20);}}

                 if(P3_7==0)

     {delay(10);

                         if(P3_7==0)

       {TR0=1;b=0;m=0;

                                }

  if(P3_4==0)

     {delay(10);

                         if(P3_4==0)

       {TR0=0;

                                }

                 if(P3_5==0)

                  {delay(10);

                         if(P3_5==0)

                          { p=0;

                                 b=1;

                                 TR0=0;

                                 count=0;

                                if(b==1){

                                 for(k=0;k<o;k++)

                                 { special=group[p];

                                        for(g=0;g<20;g++)

          {

                                        for(i=0;i<4;i++)

                                        { if(i==0)

                                {P2=show[i];

                                 P0=table[q];

                                delay(10);

                                }

               else if(i==1)

        {P2=show[i];

         P0=table[special/100];

        delay(10);

                                }

                                else if(i==2)

                                {P2=show[i];

                                 P0=tablet[special/10%10];

         delay(10);}

                                else if(i==3)

                                {P2=show[i];

                                 P0=table[special%10];

         delay(10);}

                                }}

                          p++;

                                q++;

                                if(p==o)

                                        {b=0;count=0;p=0;i=0;k=0;special=0;o=0;q=1;clr();P3_2=0;delay(10);}

                          }

                         }}

     }

          if(P3_6==0)

     {delay(10);

                         if(P3_6==0)

       { P3_2=0;

                                 delay(15);

                                 TR0=0;

                                count=0;b=0;p=0;i=0;m=0;special=0;q=1;clr();

                                }

                                }

                                }

                        }

                }

        }

网友A:
三极管起反相作用的

网友B:
加三极管会使信号倒相。

网友C:
不讨论程序问题,就单三极管控制来说几个10K的电阻是多余的,从图上色点看似乎是共阳数码管,而控制似乎是低电平的,哪就是要用一个非门转换,可以用PNP也可以用NPN,也可以非门电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