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keil Bookmark标记总是自动消失?

楼主(2022-12-31):
请教keil V5 的Bookmark 标记总是自动消失是什么原因?每次设置好不知不觉就消失了,很麻烦。

楼主:
在做一款泵控制器,有7个功能,主程序已经一千多行了。每增加一个功能就要在程序的3个不同位置加代码和调试,设标记就可以快速到达代码处,结果设好的标记总是丢,经常要重新设置。怎样才能解决这个问题?

网友A:
用Functions功能找不可以吗。

楼主:
估计是和AStyle有关,但还不确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