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片机流水灯结束呼吸灯程序,用了3个延时,报错 应该怎么修改

楼主(2022-12-31):
#include <REGX52.H>
sbit  BEEP=P3^6;
sbit LED=P1^1;
sbit LED1=P1^3;
sbit LED2=P1^5;
sbit LED3=P1^7;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
    while(t--);
}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

unsigned int m,j;

for(m=0;m<ms;m++)

for(j=0;j<120;j++);

}

void main()
{

    unsigned char Time,i;

  delay(500);
  P1=0xfe;
  delay(500);
  P1=0xfc;
  delay(500);
  P1=0xf8;
  delay(500);
  P1=0xf0;
  delay(500);
  P1=0xe0;
  delay(500);
  P1=0xc0;
  delay(500);
  P1=0x80;
  delay(500);
  P1=0x00;
  P1=0x7f;
  delay(500);
  P1=0x3f;
  delay(500);
  P1=0x1f;
  delay(500);
  P1=0x0f;
  delay(500);
  P1=0x07;
  delay(500);
  P1=0x03;
  delay(500);
  P1=0x01;
  delay(500);
  P1=0x00;
  delay(500);
  P1=0xff;

  while(1)
    {

        for(Time=0;Time<50;Time++)        //改变亮灭时间,由暗到亮
        {
            for(i=0;i<10;i++)            //计次延时
            {
                LED=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for(i=0;i<10;i++)
                   {

                LED1=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1=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for(i=0;i<10;i++)
                        {
                                LED2=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2=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for(i=0;i<10;i++)
                          {
                           LED3=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3=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
        }
        for(Time=50;Time>0;Time--)        //改变亮灭时间,由亮到暗
        {
            for(i=0;i<10;i++)            //计次延时
            {

                                LED=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for(i=0;i<10;i++)
                   {
                                           LED1=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1=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for(i=0;i<10;i++)
                   {
                                            LED2=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2=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for(i=0;i<10;i++)
                         {
                                          LED3=0;                    //LED亮
                Delay(Time);            //延时Time
                LED3=1;                    //LED灭
                Delay(50-Time);        //延时100-Time
                         }

            }
        }

网友A:
在延时子函数void前加上static

网友B:
報了啥错?

网友C:
void Delay(unsigned int t)
void delay(unsigned int ms)

不要用相同的,虽然首字母大小写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