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eil软件界面移动窗口大小时候为何出现黑色竖线?

楼主(2023-01-01):
   各位大佬,请教一下:我在移动Keil5的Project框这个界面大小时候,出现了额外的一条黑色竖线(如下图红色圈所示),很是奇怪,有无解决方法?

    PS: 之前汉化版keil5也出现类似情况,英文版不会;然后同时安装keil c51和mdk 后也出现此黑色竖线。

网友A:
不影响使用你管它干啥,你的正事是编程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不影响使用你管它干啥,你的正事是编程

谢谢您的回复。这个是的,要是软件完美些就更好。

网友B:
系统问题把,,没出现过这种情况

网友C:
我的也是,UV4,在xp 上正常,到Win10 上就是这样,在Win 10 上用 Uv5 也是这样,不知怎么解决。

网友D:
貌似从来没有过

网友E(2023-08-21):
如上图,打开Edit->Configuration...,把Right Margin设置成None就好了。
实质就是设置边界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