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DHT11温湿度环境监控系统Proteus仿真代码 带电机风扇

楼主(2023-01-01):
STM32温湿度环境监控系统DHT11 带仿真proteus 8.12版本

温湿度控温温度低加热

温湿度控温温度低加热

//头文件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GPIOLIKE51.h"
#include "1602.h"
#include <dht11.h>
#include "ADC.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usart.h"

#define uchar unsigned char
#define uint unsigned int

#define key1 PBin(6)
#define key2 PBin(1)
#define key3 PBin(2)
#define key4 PBin(3)
#define beep PBin(7)
#define led PBout(4)
#define led1 PBout(5)

uchar DHT[5];
uchar str[12];
uchar st=30;
uchar sh=40;
//函数声明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void key_process(void);
//=============================================================================
//文件名称:Delay
//功能概要:延时
//参数说明:nCount:延时长短
//函数返回:无
//=============================================================================

void Delay(uint32_t nCount)
{
  for(; nCount != 0; nCount--);
}

float valus;
uint16_t AD_Val;
uint8_t vals;
uint16_t AD;
uint16_t temp;
u16 gz;
//=============================================================================
//文件名称:main
//功能概要:主函数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int
//=============================================================================
int main(void)
{

        char str[100];
        GPIO_Configuration();
        Adc_Init();
        LCD_Init();    //液晶初始化
//        uart_init(9600);

        LCD_Write_String(0,0,"ST:    SH:");
        LCD_Write_String(0,1,"T:   H:  ");
        LCD_Write_String(10,1,"Lx:  %");

  while(1)
{

                temp++;
                if(temp%10)
                {

                AD_Val = ADC_GetConversionValue(ADC1);
                AD=4095-AD_Val;
                AD=(AD*99/4095);
                sprintf(str,"%d",AD);
                temp=0;
                }
                LCD_Write_String(12,1,str);
                        if(AD>80)
        {
                beep=1;
        }
        else{beep=0;}
                key_process();
                DHT_Start();
                DHT_ByteRead(DHT);

                DHT[0]=DHT[0]/2;
                DHT[2]=DHT[2]/2;

                   str[0] = (DHT[0]/10)%10+0x3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DHT[0]%10)+0x30;  //个位转为ASCII
                   LCD_Write_Char(2,1,str[0]);
                   LCD_Write_Char(3,1,str[1]);

                   str[0] = (DHT[2]/10)%10+0x3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DHT[2]%10)+0x30;  //个位转为ASCII
                   LCD_Write_Char(7,1,str[0]);
                   LCD_Write_Char(8,1,str[1]);

                        str[0] = st/10+0x3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st%10+0x30;  //个位转为ASCII
                   LCD_Write_Char(3,0,str[0]);
                   LCD_Write_Char(4,0,str[1]);

                   str[0] = sh/10+0x30;  //十位转为ASCII码
           str[1] = sh%10+0x30;  //个位转为ASCII
                   LCD_Write_Char(10,0,str[0]);
                   LCD_Write_Char(11,0,str[1]);

                        if(DHT[0]>=st) led=0;
                        else led=1;

                        if(DHT[2]<=sh) led1=0;
                        else led1=1;

                   }
}

//=============================================================================
//文件名称:GPIO_Configuration
//功能概要:GPIO初始化
//参数说明:无
//函数返回:无
//=============================================================================
void GPIO_Configuration(void)
{
  GPIO_InitTypeDef GPIO_InitStructure;

  RCC_APB2PeriphClockCmd( RCC_APB2Periph_GPIOA|RCC_APB2Periph_GPIOB , ENABLE);
//=============================================================================
//LED -> PC13
//=============================================================================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0|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Structure.GPIO_Speed = GPIO_Speed_50MHz;
  GPIO_InitStructure.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GPIO_Init(GPIOA, &GPIO_InitStructure);

        GPIO_InitStructure.GPIO_Pin = GPIO_Pin_1|GPIO_Pin_2|GPIO_Pin_3|GPIO_Pin_4|GPIO_Pin_5|GPIO_Pin_6|GPIO_Pin_7|GPIO_Pin_8|GPIO_Pin_9|GPIO_Pin_10|GPIO_Pin_11|GPIO_Pin_12|GPIO_Pin_13|GPIO_Pin_14|GPIO_Pin_15;
  GPIO_Init(GPIOB, &GPIO_InitStructure);

//        GPIO_Write(GPIOA, 0xffff);

          GPIO_Write(GPIOB, 0xffff);
                GPIO_ResetBits(GPIOB,GPIO_Pin_7);
}
void key_process(void)
{

if(key1==0)             //??1
   {
    delay_ms(10);

        if(key1==0)
         {

          while(!key1);
          st++;
                 if(st>=35) st=35;

          }
   }

if(key2==0)             //??1
   {
    delay_ms(10);

        if(key2==0)
         {

          while(!key2);
        st--;
                 if(st<=25) st=25;

          }
   }

         if(key3==0)             //??1
   {
    delay_ms(10);

        if(key3==0)
         {

          while(!key3);
        sh++;
                 if(sh>=45) sh=45;

          }
   }

if(key4==0)             //??1
   {
    delay_ms(10);

        if(key4==0)
         {

          while(!key4);
        sh--;
                 if(sh<=35) sh=35;

          }
   }
}

/*
GPIO的八种模式

4种输入模式:
① 输入浮空 GPIO_Mode_IN_FLOATING
② 输入上拉 GPIO_Mode_IPU
③ 输入下拉 GPIO_Mode_IPD
④ 模拟输入 GPIO_Mode_AIN

◆ 4种输出模式:
① 开漏输出 GPIO_Mode_Out_OD
② 开漏复用功能 GPIO_Mode_AF_OD
③ 推挽式输出 GPIO_Mode_Out_PP
④ 推挽式复用功能 GPIO_Mode_AF_PP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3仿真下载:

网友A(2023-03-10):
写的很好,待我测试一下

网友B:
兄弟,你这个keil下使用的插件是哪个?vdmagdi在keil5里我一直都无法正常使用,它指向了系统临时文件夹无法指向编译目录,装载不了编译后的文件无法一起联调啊。

网友C:
这个仿真功能不错,应该学习学习!

网友D(2023-04-30):
请问,仿真的时候DHT11测试一直不变都是温湿度27,AD也测不出来是为什么啊。管脚控制风扇、喇叭、灯也不听使唤

网友E:
楼主蜂鸣器那里的宏定义有点问题,应该是PBout(7)

网友F:
引用 网友D:
请问,仿真的时候DHT11测试一直不变都是温湿度27,AD也测不出来是为什么啊。管脚控制风扇、喇叭、灯也不听 ...

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