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红外测温MLX90614程序 一直卡在-237度

楼主:
求什么问题一直卡在-237度

#include "sys.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led.h"
#include "beep.h"
#include "seg.h"
#include "stm32f10x.h"                  // Device header
#include "usart.h"
#include "mlx90614.h"

int main(void)
{
         int n;
        float Temperature = 0;    //温度数据变量(浮点型)
        delay_init();                     //延时函数初始化
        LED_Init();                                   //初始化与LED连接的硬件接口
        BEEP_Init();                 //初始化蜂鸣器端口
//shumaguan();
        uart_init(115200);
  SMBus_Init();
//        xz(1,1);
//        xz(2,1);
//        xz(3,1);
//        xz(4,1);

//Digtal_Display(2,1);
         while(1)
        {
                Temperature = SMBus_ReadTemp();
//    n = (int)(Temperature * 10);
//                DisPlayNum(Temperature);
        printf("Temperature = %f\r\n",Temperature);        //在串口调试助手上打印结果
        delay_ms(100);//不加延时的话在电脑串口助手上看不到效果

//                LED0=0;
////                BEEP=0;
////                delay_ms(300);//延时300ms
////                LED0=1;
//                BEEP=0;
//                delay_ms(300);//延时300ms

        }
}

串口打印出来一直-237

网友A(2023-01-02):
很显然硬件没有连接,读出来的都是0。

网友B:
函数float SMBus_ReadTemp(void)
{
    return SMBus_ReadMemory(SA, RAM_ACCESS|RAM_TOBJ1)*0.02-273.15;
}
从结果看SMBus_ReadMemory(SA, RAM_ACCESS|RAM_TOBJ1)的值为0,检查下宏定义中MLX90614的地址SA与RAM_ACCESS|RAM_TOBJ1是否对。

网友C:
目测串口打印出来一直-273而非-237,如此粗心答案也就有了。
开源电子网如果没给答案,就是一直输出为绝对零度,也就是说没正常驱动。

网友D:
引用 网友C:
目测串口打印出来一直-273而非-237,如此粗心答案也就有了。
开源电子网如果没给答案,就是一直输出为绝对 ...

对的就是没读出来数据,驱动应该没问题,有朋友实验出来,看看是不是我参数不对

网友D:
引用 网友A:
很显然硬件没有连接,读出来的都是0。

连接了供电电压正常端口设置是这个

网友D:
引用 网友B:
函数float SMBus_ReadTemp(void)
{
    return SMBus_ReadMemory(SA, RAM_ACCESS|RAM_TOBJ1)*0.02-273 ...

我上传图片麻烦看看

网友E:
电路上拉加了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