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lcd19264点阵屏,文字取模格式?

楼主(2023-01-02):
19264点阵屏,文字取模格式,16*16。

网友A:
和什么规格的液晶屏没有多大关系,而是看你的液晶屏程序如何写的,同样一片液晶屏,写法不同,取模方式也会变

网友B:
Proteus 8 中有ERM19264例程可参考一下

楼主:
多谢上面大侠回复,查到了,是列行取模。跟我以前使用的不一样。

网友C:
根据器件参数和打点扫描的方式编写程序,取点用专用的程序,看不明的可略过。

网友D(2024-02-03):
看驱动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