隔离检测电压有什么低成本方案?

楼主:
   小白,不懂,由于mcu不能与被检测电压共地,有没有什么便宜的隔离检测方案?精度要求不高,
需要检测5路电压。芯片用的stc15w408as

网友A(2023-01-03):
信号的频率范围,电压范围,直流还是交流?

网友B:
可以用线性光耦

网友C:
用1个电压隔离模块分时采样,但隔离电压模块目前价格好像没降下来,外加隔离供电,估计得加十几块钱。
另外一种是用最便宜单片机采样电压后,通过通信发送,采用最低的波特率,用最便宜的光耦隔离通信也能搞定。小单片机+隔离电源+2个光耦,估计3块钱以内能搞定

网友D:
7840光耦可以看看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用1个电压隔离模块分时采样,但隔离电压模块目前价格好像没降下来,外加隔离供电,估计得加十几块钱。
另 ...

单片机方案不适用于为了强干扰而隔离的场合。组合逻辑电路(与或非门……译码器)遇到干扰会被干扰,干扰走了自动恢复正常。时序逻辑电路(从R-S触发器开始……)遇到干扰会被记住错误状态,而单片机属于非常复杂的时序逻辑,用在隔离前是完全不可接受的。

网友E:
      隔离电路是将输入和输出两端在物理层隔开,两端之间没有直接连接的线路,或者说是绝缘的,一般采用耦合的方式实现信号传输。输入侧和输出侧之间只存在一个较小的分布电容。隔离电路可以提高测量时的共模抑制比,减少干扰,改善信号质量,也可以绝缘危险电压,保护设备和人身安全。从传输特性看,隔离电路可分为数字隔离电路和模拟隔离电路。从耦合方式看,隔离电路可以分为光电耦合、电容耦合和电感耦合。
     光电耦合器(Optical Coupler,OC)是由发光二极管(LED)与光敏器件组合而成的集成器件,简称光耦。当外部输入电信号施加到LED上后,二极管发光,光敏器件接收到该光信号之后,将光信号转化为电信号,电信号经信号处理之后以数字信号或者模拟信号的形式输出。这种电信号的“电-光-电”的转换和传输实现了光耦核心功能--电信号间的隔离。
     用磁场传递信号的典型元件是变压器。对交流信号的隔离,可以直接使用变压器。但变压器不能传递直流信号,对频率很低的信号,激磁电感变得很小,传递效果也不好。要用变压器传递直流和低频信号,须在输入端将输入信号调制成一个交流信号,用变压器传递此信号,在输出端解调,得到一个与输入信号相关的输出信号。这就是电感耦合的机理,其本质是通过磁场耦合传递信号,实现隔离,业界常称此技术为磁隔离,电感隔离,其本质就是磁场耦合。
       电容耦合技术就是在中间介质上采用一个不断变化的电场来传输信息。电容器极板之间的介质空间是一个极高耐压的电介质隔离器,形成数据非接触传输的隔离层。该极板尺寸、极板之间的间隔和电介质材料等决定着电气性能。在电容极板之间存在电场,电容上电压变化引起电场变化,在微观上表现为电容电荷的变化,这样就可以将交流信号传递到下一级。这就是电容耦合的机理,其本质是通过变化的电场来传递信号,通过电介质隔离层实现隔离。业界常称此技术为电容隔离,容隔,其本质就是电场耦合。电容耦合技术属于近距离信号传输,由于电场是封闭的,所以对周边环境辐射和干扰极小。使用电容隔离层在尺寸大小和能量传输方面的高效率,使得低功耗和低成本集成隔离电路成为可能。另外,电容对磁场的抗扰度可以使其在饱和或高密度磁场环境下运行。

网友F:
我有一个“馊”注意,用两块单片机一块直接采样与另一块做隔离通讯  ,这样会比用线性光耦便宜很多,一个线性光耦要好几块钱,一个线性光耦买两个单片机一点也没问题!

网友G:
引用 网友A:
信号的频率范围,电压范围,直流还是交流?

直流,0-5v

网友G:
引用 网友F:
我有一个“馊”注意,用两块单片机一块直接采样与另一块做隔离通讯  ,这样会比用线性光耦便宜很多,一个线 ...

隔离通信用什么元件

网友:
隔离通信用什么元件

你可以用光电耦合器

网友H:
楼主说要检测度电压:直流,0-5v,我还以为是220V交流呢,5V也要隔离???

网友I:
用隔离放大器。

网友J:
5V 电压不用要隔离,可以公地测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