示波器可以测量没有回路的300V直流电压吗?

楼主:
示波器可以测量没有回路的300V直流电压吗?没有回路,电流会不会都从示波器过。

网友A(2023-01-03):
示波器三芯插头的地线拔掉,或者用隔离变压器给示波器供电,或者用手持示波器。否则会炸。

网友B:
用示波器表笔测量图中AB两端电压,不可能发生臆想的意外。

网友C:
可以。
仿真没问题,实操时按安全要求做,否则后果很严重。

网友D:
应该是可以的,没有绝对不导电的物体,示波器表头是高阻的,应该有读值的,但不一定是准确的。

网友E:
实际上示波器要测量电信号,必须有电流流过示波器,如果测量这个市电电源的信号,示波器也是市电供电的情况下最好在示波器供电端接入隔离变压器。

网友F:
示波器测量强电电路,惨案很多。烧示波器,烧电脑都是小事,人没事就是好的。
示波器上隔离变压器是正路。某一个宝买一个,几十块就够了

网友G:
标准做法高压隔离探头
非标做法拔掉示波器插头的地线
折中做法加隔离变压器
不要命做法直接测量

网友H:
示波器测电压很正常呀?看说明书输入阻抗,300V直流电压应该可以吧?格值10V/DIV,测100V应该没问题,测300V加个分压器(1MΩ:250KΩ)可以测500V直流吧?

网友G: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测电压很正常呀?看说明书输入阻抗,300V直流电压应该可以吧?格值10V/DIV,测100V应该没问题,测300 ...

你家有示波器么,你量量探头的地和220V插头的地标准设计是直通的。

网友I:
用高压探头

网友A:
引用 网友H:
示波器测电压很正常呀?看说明书输入阻抗,300V直流电压应该可以吧?格值10V/DIV,测100V应该没问题,测300 ...

没测过不准乱说。

网友J:
我很好奇的是:一个50Hz的220V市电整流出来的直流电,它波形有什么好看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家有示波器么,你量量探头的地和220V插头的地标准设计是直通的。

这个没试过。应该不是直通吧?起码要加隔直电容吧?

网友H:
引用 网友G:
你家有示波器么,你量量探头的地和220V插头的地标准设计是直通的。

我这个示波器电源插头是两线的

网友H:
一般示波器测量400V以下电压是没问题的,注意被测信号的衰减(也就是分压比?)

网友K:
最好使用具有浮地测量功能的高压差分探头,该类型探头具备良好的共模噪声抑制能力,输入端具有较高的输入阻抗和较低电容,可以准确高速地测量差分电压信号。一般需要一个外接6V-9V DC电源供电.

网友G:
引用 网友H:
我这个示波器电源插头是两线的

两线的没事,测量的时候注意是热地就行,也就是地线也带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