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pwm呼吸灯(定时器)

楼主(2023-01-03):
51利用定时器做pwm呼吸灯的时候,看仿真示波器的波形缺一块是为什么

网友A:
好好去了解一下PWM工作方式和原理

网友B:
采样频差造成,你要用更快的速度采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采样频差造成,你要用更快的速度采样。

请问是指频率太低而形成的较大的误差的意思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好好去了解一下PWM工作方式和原理

收到大佬,重新了解了,但还是没解决,就是在那特定的一个地方会断口

网友C:
鬼才知道你是怎么编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