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S232接口的DB9接头的外壳地是和什么连接?

楼主(2023-01-03):
用了232通讯隔离模块,232有一个通讯地,我pcb有个电源地,那么db9的外壳地在这两者之间如何选择呢?还有我这一块要不要覆铜呢?

网友A:
外壳地可以用跳线接地。如果非屏蔽电缆,接地与否没有任何意义。如果用屏蔽电缆,那么外壳接电缆屏蔽层,单端接地和双端接地就有学问了,要实测才知道哪个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