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0V电压表头 单片机汇编实例

楼主(2023-01-03):
0-30V电压表头汇编程序,难点:1. 90K的电阻需要多个串并才能达到;2. 四位十六进制转换成四位BCD码

电压表头接线图

电压表头接线图

电压表头汇编程序

电压表头汇编程序

楼主:
三位表头,汇编语言程序包含四位转换(没有编译)
       ADC_CONTR   EQU 0BCH            ;ADC控制寄存器       ;;;IC:15L204EA,内部振荡6M,不分频,3.26V/256=0.0127V,0v-3.26v;;;;
       ADC_RES     EQU 0BDH            ;ADC高8位结果
       P1ASF       EQU 09DH            ;P1口第2功能控制寄存器
                 JU1         DATA 32H
                 JU2         DATA 33H
                 JU3         DATA 34H
                 JU4         DATA 35H
                 JU5         DATA 36H
       ORG   0000H
       LJMP  MAIN1
       ORG   0040H
MAIN1:  MOV  SP,#7FH
        LCALL INIT_ADC
MAIN2:  LCALL GET_ADC_RESULT        ;读取高8位结果
       MOV   A,ADC_RES
       MOV   B,#07FH                ;电压比127,改变测量范围,修改电压比
                 MUL   AB
                 MOV   R0,A                  ;低8位结果
                 MOV   R1,B                  ;高8位结果
       ACALL BCD
;       MOV   A,JU2                 ;四位十进制数转四位BCD码显示
;       MOV DPTR,#TAB              ;千分位数,P3.4
;              MOVC A,@A+DPTR
;                 MOV   P2,A
;                 MOV   P3,#0EFH
;                 ACALL YS3
                 MOV   A,JU4               ;百分位数,P3.5
       MOV DPTR,#TAB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P3,#0DFH
                 ACALL YS3
                 MOV   A,JU3              ;十分位数,P3.6
       MOV DPTR,#TAB1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P3,#0BFH
                 ACALL YS3
                 MOV   A,JU5               ;个位数,P3.7
       MOV DPTR,#TAB            ;个位数带小数点显示
              MOVC A,@A+DPTR
                 MOV   P2,A
                 MOV   P3,#7FH
       ACALL YS3
                 LJMP  MAIN2

GET_ADC_RESULT:                 ;读取ADC结果
    PUSH  ACC
    MOV   ADC_CONTR,#11101011B         ;ADC控制寄存器__开ADC电源1,最高转换速度11,ADC_FLAG软件标志位清0,
                                     ;ADC_START启动1,转换通道001(P1.3)
    NOP                         ;等待4个NOP
    NOP
    NOP
    NOP
WAIT:MOV   A,#00010000B           ;等待ADC转换完成,判断ADC_FLAG是否完成,等于1
    ANL   A,ADC_CONTR
    JZ    WAIT                   ;AD转换未完成,继续等待
    ANL   ADC_CONTR,#11101011B  ;结束标志位ADC_FLAG清零,ADC_START位清零,停止A/D等待
    POP   ACC
    RET
INIT_ADC:                       ;初始化ADC
    MOV   P1ASF,#11B            ;设置P1.3口为AD口
    MOV   ADC_RES,#0            ;清除结果寄存器
    MOV   ADC_CONTR,#11101011B  ;ADC控制寄存器--开ADC电源,最高转换速度11
    MOV   A,#2                  ;ADC上电并延时
    LCALL DELAY
    RET
DELAY:MOV   R2,A                   ;软件延时
    CLR   A
    MOV   R0,A
    MOV   R1,A
DELAY1:
    DJNZ  R0,DELAY1
    DJNZ  R1,DELAY1
    DJNZ  R2,DELAY1
    RET
YS3:     MOV R4,#40                ;延时程序2
D2:      MOV R5,#250
         DJNZ R5,$
         DJNZ R4,D2
         RET
BCD:   MOV R2,#00h                 ;四位十六进制数转五位十进制数
       MOV R3,#00h
       MOV R4,#00h
       MOV R5,#16
LOOP:  CLR C
       MOV A,R0
       RLC A
       MOV R0,A
       MOV A,R1
       RLC A
       MOV R1,A
       MOV A,R4
       ADDC A,R4
       DA A
       MOV R4,A
       MOV A,R3
       ADDC A,R3
       DA A
       MOV R3,A
       MOV A,R2
       ADDC A,R2
       MOV R2,A
       DJNZ R5,LOOP
       MOV  A,R4
       MOV  B,#16
       DIV  AB
       MOV  JU1,A
       MOV  JU2,B
       MOV  A,R3
       MOV  B,#16
       DIV  AB
       MOV  JU3,A
       MOV  JU4,B
       MOV  JU5,R2
       RET
TAB:   DB 0C0H,0F9H,0A4H,0B0H,099H,092H,082H,0F8H,080H,090H
TAB1:  DB 040H,079H,024H,030H,019H,012H,02H,078H,00H,010H
    END

网友A:
汇编写的很专业,图没有看懂,MCU数码管,信号源在哪接呀?

楼主:
MOV   ADC_CONTR,#11101011B         ;ADC控制寄存器__开ADC电源1,最高转换速度11,ADC_FLAG软件标
                                                         志位清0,
                                                        ;ADC_START启动1,转换通道001(P1.3)

网友B(2023-03-02):
能做个5位的就厉害了

网友C(2023-04-08):
还是用汇编的头大。

网友D:
用汇编头大。

网友D:
用汇编的高手,牛人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