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单片机按键与串口通信 想实现按下按键,串口就向上位机发送一串字符

楼主(2023-01-03):
想要实现按下按键,串口就向上位机发送一串字符。
发送字符的语句放在if外就可以实现,放在if里就无法正常发送,串口一直发送00
想问一下如何解决?
还有如何让switch语句识别字符串,就是上位机发送字符串,串口对其检测,进而实现相应功能

网友A:
把Delay和usart_string两行对换一下位置试试,如果不行,加大Delay时间试试。

网友B:
51单片机直接用printf不好吗?

网友C:
你的k1不会接在P31上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的k1不会接在P31上吧?

对

楼主:
引用 网友A:
把Delay和usart_string两行对换一下位置试试,如果不行,加大Delay时间试试。

还是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