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音炮板子 喇叭继电器延时保护电路吱吱响不吸合?

楼主:
请教下大家师傅们,我的这个低音炮板子,继电器不吸合。发现3个电容鼓包了,50V100UF预计就是延时电容 ,25V10UF, 更换后现在出现冷机开机约1-2分钟后,继电器开始吱吱响,准备要吸合状态,再过几秒钟就塔 ,吸合了。 断电,再通电,继电器延时约5秒吸合,这时感觉时正常吸合了。关电,多等些时间再通电又变成冷机启动 需要预热2分钟后才开始吸合, 这还有哪里问题导致这情况呢。  R C 电阻 电容参数值正常,其他分离元件也没有测试哪个有2问题,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1-03):
自己搜“喇叭继电器延时保护电路”,然后DIY一个,比修理这种连电路图都没有的东西省时间多了。

网友B:
你可检查一下,是否这个电解的容量下降太多。

网友C:
  网上找到的简单 延时电路。电路大致差不多,我的电路板是300K,100UF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