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M358继电器驱动电路问题 1,7脚输出11V左右,2脚几乎没有电压,5脚1.31V

楼主:
为什么我的LM358驱不动继电器?
LM358的1,7脚输出11V左右,2脚几乎没有电压,5脚1.31V

网友A(2023-01-03):
先把U13拆掉,然后把U13-A接到U13-E试试。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U13拆掉,然后把U13-A接到U13-E试试。

这样继电器能动,呜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先把U13拆掉,然后把U13-A接到U13-E试试。

光耦没起来

网友A:
引用 网友B:
这样继电器能动,呜呜

光耦本身就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果断去掉就行了。

网友C:
在共地又共正极的电路中,光耦真的很多余
一个三极管或者MOS管,再加上两个电阻就可以了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光耦本身就是画蛇添足、狗尾续貂,果断去掉就行了。

去掉光耦就没办法控制继电器

网友D:
把 R54 R29 改成快速二极管

网友E:
没有比较的参考电压,比较个寂寞?

网友F:
一个12V的继电器,正常闭合的电流有40MA左右。对于光耦来说太吃力了。多余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去掉光耦就没办法控制继电器

那就是原理图没有表现出来的错误,加上光耦就更不好用了。

网友G:
光耦没启动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