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一个Arduino太空人时钟,总是过不了这一关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

楼主(2023-01-03):
我最近在本网站看到一位朋友做的太空人时钟,http://www.51hei.com/bbs/dpj-215185-1.html 非常感兴趣,找出材料下载资料开始编译,但总是编译不成功,出错信息为:Invalid version '0.3.0.3.80211227' for library in: E:\Arduino\libraries\blinker-library-masterE:\我的桌面\天气一\CLOCK\CLOCK.ino: In function 'void getCityWeater()':
CLOCK:301:19: error: call to 'HTTPClient::begi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iClient, url)
E:\我的桌面\天气一\CLOCK\CLOCK.ino: In function 'void getCityCode()':
CLOCK:258:19: error: call to 'HTTPClient::begin' declared with attribute error: obsolete API, use ::begin(WiFiClient, url)
现特请教各位大师,帮忙看看这是怎么回事,怎样解决,在下先谢谢各位了!!!

网友A:
应该是里面调用的库版本不对了,好像这在arduino里是很常见的问题

网友B:
使用这个版本的arduino-1.8.7-windows  IDE就可以了,因为新的版本HTTPClient库更新了部分代码,造成了不兼容现象。

网友C:
根据现有的arduino 的 HTTPClient当中的例子,修改一下即可以

楼主:
谢谢楼上各位的回复!现在每次编译总是停在这一行:
httpClient.begin(URL); 头都搞大了,总是不得法,现在试试你们给的办法,再次表示感谢!

楼主:
引用 网友B:
使用这个版本的arduino-1.8.7-windows  IDE就可以了,因为新的版本HTTPClient库更新了部分代码,造成了不兼 ...

使用了Arduino 1.8.5 IDE 还是不成功,全程把所有的这行 httpClient.begin(URL); 注释掉,程序可以编译通过,只是运行不正常。

网友A:
引用 楼主:
使用了Arduino 1.8.5 IDE 还是不成功,全程把所有的这行 httpClient.begin(URL); 注释掉,程序可以编译通 ...

换个早一点版本的HTTPClient库试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