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S1822] RAM COMMAND UNSUPPORTED.怎办啊

楼主(2023-01-03):
DS18B20仿真出现MESSAGE有[DS1822]RAM COMMAND UNSUPPORTED 这样的信息
用DS18B20时,仿真出现MESSAGE有[DS1822]RAM COMMAND UNSUPPORTED 这样的信息,这时的温度读数同时会变成0。求助各位高手了!

网友A:
调整系统频率或延时参数,因单片机命令与温感器之间时序对不上造成读取失败,所以无法显示。

网友B:
你的标题是[DS1822] RAM COMMAND UNSUPPORTED
下面又写的 DS18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