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2C总线接多个I2C设备应该怎么接线,求大佬解答一下

楼主(2023-01-03):
谢谢大家

网友A:
跟接线一点儿关系都没有,跟从机芯片支持的IIC协议有关。

比如24C02有3根地址设定线,可以让8片地址线不同的24C02并联在同一IIC总线上,每次根据IIC协议的地址和地址线自动区分使用哪一片24C02。同样协议的24C16就没有地址线设定,独占IIC总线。

网友B:
对于I2C,实际就是4条线
VCC
GND
SCL
SDA
相同名字的接一起就行
如果你还问程序怎么写,那就是直接伸手好了

网友C:
IIc总线的可以挂多个不同设备ID的IIC器件,直接复用SDA/SCK就可以,余下的就是软件的事了

网友D:
多器件硬件连接都一样,GND SCL SDA VCC,你要保证每个器件的地址都是唯一的。

楼主:
现在已经理解了,谢谢诸位大佬

网友E:
I2C总线接多个I2C设备应该怎么接线 ?
通常是一样的接线,或者说相同的脚接同一根线,回答完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