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20焊台电路原理图PCB文件

楼主:
懒得敲键盘
Altium Designer画的T20焊台原理图和PCB图如下:(51hei附件中可下载工程文件)

元件清单(BOM)
(1)T12烙铁头(焊贴片用刀头,焊插件用尖头)
(2)烙铁手柄(笔者买的907手柄)、硅胶线(5线)、烙铁支架(带NTC电阻10k、震动开关)、航插(5线)
(3)24V4A开关电源,给烙铁供电
(4)DC-DC降压模块,24V转5V,给控制板供电
(5)旋转编码器
(6)OLED显示屏(7脚SPI)
(7)STM32F103C8T6最小系统板
(8)IRF9540 MOS管P沟道,驱动电烙铁的
(9)SS8050三极管
(10)肖特基二极管(用来续流)
(11)运算放大器AD823
(12)3.3v稳压管
(13)18v稳压管
(14)电解电容100uF(用来稳压)
(15)独石电容0.1uF(用来滤波),又称104电容
(16)有源蜂鸣器5V的(接电即响)
(17)470Ω、1k、51k、10k、100k电阻若干
(18)500k可调电阻
(19)ST-LINK V2下载器
调试STM32性价比极高,可烧写程序,可断点调试
引脚说明
OLED_D0 -> PB13
OLED_D1 -> PB15
OLED_RES -> PB15
OLED_DC -> PB11
OLED_CS -> PB12
BM_CLK -> PB0
BM_DT -> PB3
BM_SW -> PB1
BEEPER -> PB9
NTC -> PA6
T12_ADC -> PA4
HEAT -> PA0
SLEEP -> PA8
TX -> PA9
RX -> PA10
版本说明
V1.0(2020.10.20) 下载
配套的T12烙铁头为S型热电偶,如果是其他类型的热电偶,需要更改程序中的分度表;
已完成的功能包含设置温度、自动休眠、自动关机、蜂鸣器开关、恢复默认设置;
在home页面时,短按旋转编码器设置加热开关,长按进入菜单,旋转设置加热温度;
在菜单页面时,短按进入选择,再短按退出,旋转设置参数,长按退出菜单。
V1.1(2020.11.3) 下载
实际测试发现T12烙铁里面的热电偶与S型不符(更不符合其他类型),使用万用表的温度计校准了分度表,读者可自行设置校准值;
使用USB-TTL串口下载器和串口调试助手(115200bps)读取ADC值,然后更改adc.c文件中的TEMP100、TEMP200、TEMP300、TEMP420即可;
实际使用中温度的波动在30℃左右,焊接时设置280℃即可。
V1.2(2020.11.5) 下载
参考wagiminator的PID控制方式,将PWM更新频率由10Hz提高到390Hz,细分数由100提高到255;
使用分段式PID:温差>100℃时,全速加热;温差30~100℃时,激进的PID;温差<30℃时,保守的PID;
得到的温度非常稳定!!!焊接大焊点时,波动在10℃左右。
读者可自行使用万用表的温度计校准分度表:使用USB-TTL串口下载器和串口调试助手(115200bps)读取100℃、200℃、300℃、420℃时的ADC值,
然后更改main.h文件中的TEMP100、TEMP200、TEMP300、TEMP420即可;
V1.3(2020.11.16) 下载
修复旋转编码器检测不到旋转方向问题;
增加输入电压检测,原理图做了相应修改;
home界面增加输入电压显示,加热力度百分比显示;
V1.4(2020.11.22) 下载
通过均值滤波来稳定T12的温度值,并使用手柄温度实时校准T12温度;
修改分段PID:温差>50℃时,全速加热;温差30~50℃时,激进的PID;温差<30℃时,保守的PID。
V1.5(2021.04.10) 下载
解决了不能自动休眠的问题;
改善了加热效率,实测在20V电压下,从20℃加热到300℃仅需20s,在24V电压下约12s。
增加手柄连接检测,当手柄未连接控制板,home界面会显示警告。
V1.6(2021.05.04) 下载
解决蜂鸣器响应不及时问题;
解决菜单逻辑错误问题

已实现的功能:
T12烙铁头的温度测量
加热器的分段PID控制
通过旋转编码器进行温度控制
短按旋转编码器开关可进入休眠模式
长按旋转编码器开关的设置菜单
手柄运动检测
输入电压检测
时间驱动的睡眠/关机模式
OLED上的信息显示
将用户设置存储到FLASH

感谢简繁贡献的UI设计~
感谢欣宏贡献的PCB设计和结构设计~

原理图PCB下载:

网友A(2023-01-07):
好东西还有那 。。1802。。。。UN。。单风枪。。电桥镊子等。。

网友B:
好东西!去年买了个成品,T12很好用。

网友C(2023-02-09):
之前用坏过一个,加热棒坏了,正好这次学习一下,以后好维修。

网友D(2023-11-10):
这个是T12焊台吧,不是T20?T20烙铁芯更粗,功率更大

网友E(2024-01-26):
这是T20,还真没玩过呢   看看打样pcb元件还是用T12的头呢 ,这……
研究研究,感谢分享

网友F:
强,感谢楼主分享的多种T20焊台!

网友G(2025-06-14):
准备搞T20用。来学习一下

网友H:
去年130弄了个别人做好的T12,用着挺顺手的。

网友A:
引用 网友H:
去年130弄了个别人做好的T12,用着挺顺手的。

T12自己做没几个钱。。手里还有3个做好的板子。0.96屏幕的,不知道30包邮有没有人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