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问题 我的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打开开关蜂鸣器一直响,停止下载后,还是原状态

楼主(2023-01-03):
为什么我的单片机在下载程序时打开开关蜂鸣器一直响,停止下载后,还是原状态,新手不太懂

网友A:
下载程序时,关闭开关即可。

网友B:
蜂鸣器电路是否高电平响,程序初始化置位低电平就不响了。

网友C:
蜂鸣器为什么会响,是谁给它供电,那就一步步查,把它揪出来,然后"拷问"它,%,究竟是npn晶体管还是pnp晶体管,还有没有同伙,谁让你导通给蜂鸣器供电的,导通电压多少,哪个io口是接头人......一个程序员必须学会自己查问题,解决问题。以后的路只有自己走

网友D:
硬件设计没考虑周全导致的,你得考虑上电时驱动蜂鸣器的电路是关闭的。

网友E:
蜂鸣器是不是接在下载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