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8H1K28单片机PWM输出影响外部中断?

楼主(2023-01-03):
使用STC-ISP软件生成代码,单独测试PWM输出正常,外部中断也正常,但同时工作了外部中断发生频率不对,把PWM输出屏蔽就正常了。这是什么问题呢?

网友A:
STC8H的PWM模块是相对独立的硬件,一旦设置妥当即可以独立工作,不会影响主程序或其它中断程序的正常工作。把你的程序发上来看看。

网友B:
首先您说:PWM输出后外部中断会被打乱?这是什么意思?具体表现是什么?
其次:这个程序的PWM是硬件产生的,一旦启动输出,单片机就不需要去干预它,只要PWM的输出引脚和别的不冲突就无任何影响,定时器和外部中断是不会影响他的。只有定时器中断和外部中断之间需要注意一下优先级的问题。

网友C:
楼主把STC官方的PWM例程+定时器例程拼一起测试看看,你这种情况基本100%是软件的问题,毕竟用了PWM还要用定时器的太多了,比如电机驱动、四轴飞控等等,我写这些应用,从来没遇到有干涉的情况。MCU类似一种积木结构,外设之间一般不会有什么联系的。

网友D:
PWM只要不开中断,就不会有什么影响到中断的
很多时候,问题出现在人的身上
你可以把完整的工程文件上传看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