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M32单片机温度传感器DS18B20仿真程序 LCD1602显示

楼主(2023-01-04):
STM32温度传感器DS18B20仿真LCD1602显示实验,使用proteus8.12版本

#include "stm32f10x.h"
#include "bsp-lcd1602.h"
#include "delay.h"
#include "sys.h"

#include "ds18b20.h"
#include <stdio.h>
#include "math.h"

short tem,tem1;
u8 a,b,c,t;
#ifdef __GNUC__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__io_putchar(int ch)
#else
#define PUTCHAR_PROTOTYPE int fputc(int ch, FILE *f)
#endif

void Delay_DS18B20(int num)
{
        while(num--) ;
}

int main(void)

{

        SystemCoreClockUpdate ();
        LCD1602_Init();
        LCD1602_ShowStr(2,0,"tempe=000.0C",13);
//        RCC_APB2PeriphClockCmd(RCC_APB2Periph_GPIOB, ENABLE);
//        GPIO_InitTypeDef g;
//        g.GPIO_Mode = GPIO_Mode_Out_PP;
//        g.GPIO_Speed = GPIO_Speed_10MHz;
//        g.GPIO_Pin = GPIO_Pin_8  ;
//        GPIO_Init(GPIOB,&g);
//         GPIO_SetBits(GPIOB,GPIO_Pin_8);    //输出1

   t=DS18B20_DQ_IN;
while(t){
                DS18B20_IO_OUT();         //SET PG11 OUTPUT

    DS18B20_DQ_OUT=0;         //拉低DQ
          Delay_DS18B20(750);             //拉低750us
    DS18B20_DQ_OUT=1;         //DQ=1
          Delay_DS18B20(15);             //15US
                DS18B20_IO_IN();        //SET PG11 INPUT
    Delay_DS18B20(100);
                t=DS18B20_DQ_IN;
//                 LCD_ShowNum(13,0,t);
}
tem=DS18B20_Get_Temp();
                Delay_DS18B20(1000000);

while(1)
        {
    tem=DS18B20_Get_Temp();
                if(        tem>0)
                {        a=tem/100;
                b=tem%100/10;
                c=tem%10;
                LCD_ShowChar(8,0,'+');
        LCD_ShowNum(9,0,a);
        LCD_ShowNum(10,0,b);
        LCD_ShowNum(12,0,c);

                }
        else
        {
//                tem1=(int)tem;
//                tem1=abs(tem1);
                tem1=-(tem);
                tem1=tem1+1;
                a=tem1/100;
                b=tem1%100/10;
                c=tem1%10;
        LCD_ShowChar(8,0,'-');
        LCD_ShowNum(9,0,a);
        LCD_ShowNum(10,0,b);
        LCD_ShowNum(12,0,c);

        }
        Delay_DS18B20(100000);
  }

}

Keil代码与Proteus8.12仿真下载:

网友A: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B->CRH&=0XFFFFFFF0;GPIOB->CRH|=8<<0;}
#define DS18B20_IO_OUT() {GPIOB->CRH&=0XFFFFFFF0;GPIOB->CRH|=3<<0;}
////IO操作函数
#define        DS18B20_DQ_OUT PBout(8) //数据端口        PA0
#define        DS18B20_DQ_IN  PBin(8)  //数据端口        PA0

你好,这个程序我试了一下没有成功,暂时不知道怎么回事,有个问题想问一下GPIOB->CRH|=8<<0;这里左移0,不应该是 定义PBout(0)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B->CRH&=0XFFFFFFF0;GPIOB->CRH|=8CRH|=3

端口配置高寄存器(GPIOx_CRH)CRH是高哦也就是PB8,你可能寄存器配置这端口没配好,用仿真可以说明没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IO方向设置

#define DS18B20_IO_IN()  {GPIOB->CRH&=0XFFFFFFF0;GPIOB->CRH|=8CRH|=3

CRH高位从PB8开始不是0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H高位从PB8开始不是0

感谢回复,这个程序我照着我现有的硬件改了一下,改好了以后仿真确实没问题,但是实际的硬件确不行,我加了个led闪烁也长亮没反应,但是在仿真里就正常闪烁

网友A:
引用 楼主:
CRH高位从PB8开始不是0

我感觉应该是我这上拉的问题,我这个开发板上拉的5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