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锁开关电路设计原理分析

楼主:
自锁开关电路原理图设计

网友A(2023-02-03):
这个电路工作起来不可靠!吧R6去掉;R3与C1相连;C1另一端接地;轻触开关一端接Q2的b极一端接R3与C1相连点;C1可以选大一点,例如10微法。R1就应选小点,小于10k。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工作起来不可靠!吧R6去掉;R3与C1相连;C1另一端接地;轻触开关一端接Q2的b极一端接R3与C1相连点 ...

别误人子弟了,这样根本开不起来,R1的值也没有问题。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别误人子弟了,这样根本开不起来,R1的值也没有问题。

你做过吗?没做过别乱扣帽子!自锁电路我做过好几个了。这样简单的电路原理需要我教教你?

网友C:
理论上电路没问题!关断时按S1,+5V-R1-R2-R3-S1-C1-Q2的BE-GND为Q2提供基极电流使Q2导通形成正反馈。Q1饱和导通。D极电位上升,通过R5-C1-Q2的BE和R5对C1进一步充电至约5V。此时,按S1,C1端电压通过S1-R3-R2加到Q1的G极使Q1的GS电压接近0,Q1截止关断。此时我们可以把C1看成一个电源,其放电回路为C1+ -S1 -R3 -R2 -R1 -电池+ -电池- -R5- C1-形成放电回路。

网友C: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电路没问题!关断时按S1,+5V-R1-R2-R3-S1-C1-Q2的BE-GND为Q2提供基极电流使Q2导通形成正反馈。Q1饱 ...

C1实际上存在3条放电回路,另外一条楼主已经描述,这条放电回路由于R5的存在将使Q1的BE反偏降低了Q1的导通程度形成正反馈导致Q1截止

网友A:
引用 网友C:
理论上电路没问题!关断时按S1,+5V-R1-R2-R3-S1-C1-Q2的BE-GND为Q2提供基极电流使Q2导通形成正反馈。Q1饱 ...

唉!你搭接一个试试。C1放电能成?

网友D:
可以仿真一下,或搭个电路验证一下。

网友E(2023-03-07):
引用 网友A:
这个电路工作起来不可靠!吧R6去掉;R3与C1相连;C1另一端接地;轻触开关一端接Q2的b极一端接R3与C1相连点 ...

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公式算出来R1需要选小于10K的?楼主的电路用51K就不工作吗?还是工作不稳定? 是不能稳定导通还是不能截止关断?

网友A:
引用 网友E:
请问你是根据什么公式算出来R1需要选小于10K的?楼主的电路用51K就不工作吗?还是工作不稳定? 是不能稳 ...

按我说的吧C1改成10微法,R3不变的话,上电时R1的压降会使场管导通,所以要么增大R3(这会延长C1的时间);要么减小R1。自己搭一个就知道这些小问题。

网友F(2023-07-25):
首先,S1断开情况下,整个回路是不导通的,那么看S1按下,会形成一条回路由5V电源正极出发,经R1-R2-R3-S1-C1-R5 回到5V电源负极,因为C1是一个nf级别的电容,所以会短时间内在R5上形成一个极短的电压,会瞬时导通Q2,但是这个电容的选择需要满足在一定时间内能导通Q2,如果容值过小,可能无法导通Q2整个电路就会无法工作。一般选择0.1uF即可,先假设Q2正常导通,那就会形成一条新的回路,电源正-R1-R2-Q2-电源负,这条回路会满足Vgs导通阈值电压,使得IRF5305 MOS管导通,此时松开S1后Q2依然会正常导通,此时Q2的B极电压是由R4/R5分压得到的,LED也会点亮,至此自锁完成。接下来看看电路正常工作后C1的状态,R4/R5分压后被Q2的Vbe钳位在0.7V左右,那C1下端对地压降也是0.7V,随着时间推移C1的上端电压也会升高,那C1相当于被动充电,从内阻角度分析R6、C1与Q2的be||R5进行分压,那C1两端会有一个4.3V左右的压差,电路正常工作后C1上正下负,楼主说工作后在按下S1轻触开关C1放电会关闭IRF5305我觉得这个地方是无法关闭的,因为按下S1从C1的正极无法形成回到C1负极的放电回路,所以电路正常工作后再次按下轻触开关无法关闭自锁电路,以上是我个人的愚见,可能有分析错误的地方,还请个位大佬,不吝赐教,共同成长一下谢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