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eeRTOS可以在任务函数执行中创建新的任务吗?

楼主:
谢谢大家

网友A(2023-01-04):
可以,但是没有实际意义。

网友B:
可以的。

FreeRTOS提供两种创建任务的方式与相应的API,为动态创建任务方式以及静态创建任务方式,一般而言,多数采用动态创建任务的方式进行任务的创建

网友C:
RTOS是有自己的一套逻辑要求的。不要在中断中切换任务。在主程序中建立任务,运行、切换任务,OS内核也会在节拍中断时隙里切换任务(占先切换)。可参考STC32G12K128 freerRTOS应用范例

网友D:
可以的,没必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