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单片机EEPROM不能实现保存功能,掉电开机后总是15,31,79这样的数

楼主(2023-01-04):
用定时器当作计数器,EEPROM保存值掉电开机后再读出EEPROM中的值
为什么不能实现保存功能,掉电开机后总是15,31,79这样的数

网友A:
保存之后读取,然后用串口打印出来,先确保正确保存了,再进行下一步排查。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检查测试一下EEPROM的读写程序  另外EEPROM的读写是需要时间的 你的定时器计数太快也不行。
最后EEPROM是有寿命的,你可以设置成断电写入EEPROM(加个电容在断电瞬间写入EEPROM),这样能极大增加EEPROM的寿命。

网友C:
当然能保存的,前提是要写入命令正确和延时足够,擦除这些指令,模拟eeprom是按扇区擦除的,不是按字节擦除的

网友D:
掉电开机后要把读出EEPROM的值再送入计数器继续计数。

楼主:
引用 网友B:
程序有问题  检查测试一下EEPROM的读写程序  另外EEPROM的读写是需要时间的 你的定时器计数太快也不行。
...

要是把程序放在while里面一直刷新保存是不是就会损耗寿命

楼主:
引用 网友A:
保存之后读取,然后用串口打印出来,先确保正确保存了,再进行下一步排查。

对于串口我也有个问题,串口要是对上位机发来的字符串进行判断是不是只能用比较函数

网友E:
大部分单片机EEPROM都是假的,写入一个数就要整页擦除

网友F:
程序有问题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