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用单片机或plc实现智能警示头盔 求思路

楼主(2023-01-04):
参数指标
1、设计 :针对不佩戴头盔的电动车驾驶员设计一种智能警示头盔。
参数指标:2驾驶员启动电源便激活此系统在电动车上的部分,若此部分未收到来自电动车的信号(信号来自安在头盔卡扣处的红外发射部分),那就说明头盔未佩戴好,于是系统不给电动车提供电源,(可将电动车的电源通过一个继电器控制,此继电器在此系统接收的信号后释放电源),摩托车便无法启动,以此来提醒驾驶员佩戴好头盔,注意安全。

网友A:
可以使用双向RF方式,成本低,通电后查询头盔状态

网友B:
这个简单,头盔上装个传感器,可以是电容式的或人体红外的或光电式的等. 检测到的信号状太通过315或433无线模块发送给电动车,高级一点车头上装个机器视觉

网友C:
应用场景是什么?共享电动车还是高级电动车?头盔要装电池吗?

网友D:
在配套头盔上加装个姿态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通过无线传个电动车电源控制模块,方案很可靠,我有现成的方案应用。

网友E:
随便一个低功耗的无线通信就可以,设计好配对机制就行。

楼主:
引用 网友D:
在配套头盔上加装个姿态传感器和红外传感器,通过无线传个电动车电源控制模块,方案很可靠,我有现成的方案 ...

大佬,可以看看方案吗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简单,头盔上装个传感器,可以是电容式的或人体红外的或光电式的等. 检测到的信号状太通过315或433无线模 ...

大佬,无线模块如何传给plc?