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没有锂电池的数字万用表面市?

楼主(2023-01-04):
     我只见过9V积层干电池做电源的数字万用表。真说不出它的优点在哪?没有厂家愿意推出锂电池(例如18650电池)做电源的数字表吗?
     谢谢各位启发!如果数字表之所以用9V电源是出于灵敏度考虑(类似指针表的10K电阻档用9V或以上电压是迫不得已,那就是我无知了)指针表的两种电池如果没有9V电池影响的只是10K电阻档的测量,毫不影响其他档位的测量(不用9V电源我就是这样做的,测量高电阻完全可以由其他档位完成),我之所以提出这个问题1,是9V积层电池市面上逐渐减少不易购买,2是它的容量不大价格偏高,3是可充锂电池容易得到使用成本低(不必专门新购)。

网友A:
你大可以自己买兼容6F22的充电锂电池,没人拦着你。

厂家是不愿意推出带充电功能的手持表,因为充电状态下跟地线不是完全隔离,谁知道类似楼主的奇葩用户会玩儿出什么花样?轻则大量返修,重则威胁人身安全,太得不偿失了。

网友B:
一节电池用几年,完全没必要,成本也没优势

网友C:
有那种大屏自动万用表就是锂电池充电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你大可以自己买兼容6F22的充电锂电池,没人拦着你。

厂家是不愿意推出带充电功能的手持表,因为充电状态 ...

手机充电的时候照用不误!(虽不推荐)但是普遍的情况。难道数字表没有手机皮实?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一节电池用几年,完全没必要,成本也没优势

当初设计为什么要用9V电源?用两节5号电池不可以吗?5号电池怎么说也比9V电池方便把?

网友D:
引用 楼主:
当初设计为什么要用9V电源?用两节5号电池不可以吗?5号电池怎么说也比9V电池方便把?

我感觉用六节5#电池比一节9V电池更实用

网友E:
引用 楼主:
当初设计为什么要用9V电源?用两节5号电池不可以吗?5号电池怎么说也比9V电池方便把?

我发觉楼主最近专爱抬杠,难道是为了抬杠而发帖的?
为什么要设计用9V的?你应该去问问ICL7106的设计者们,或者你当初就应该去设计生产用两节电池,哦,不对,应该是一节电池的数字万用表,而不是来这里发帖询问。
对厂家来说,一分一厘的成本都要斤斤计较,9V层叠电池有充电的,现在的万用表也有用两节电池的,再花精力去设计成本更高的专门使用锂电池的数字万用表,来迎合像楼主这样的少数人有意义吗?
楼主,给你提供一个素材,再发一次灵魂拷问:当初为什么不直接设计生产智能手机,而是要生产又笨重又贵的大哥大?

楼主:
引用 网友E:
我发觉楼主最近专爱抬杠,难道是为了抬杠而发帖的?
为什么要设计用9V的?你应该去问问ICL7106的设计者 ...

数字表可不可以设计成3V干电池或3.7V锂电池?他比9V基层电池的优越性还需要说吗?

网友F:
市面上有用两节5#电池供电的万用表,另外可以用电子烟、电动牙刷里面的锂电拆下来装入万用表电池仓再加一块升压板改装。

网友G:
有两节电池的890c,我就买了一个。还有万用表实在太省电了,我用的少,两节电池轻轻松松用一两年。假如我这块表用十年,也就换几次电池而已,这比锂电池成本低多了吧?

网友H: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的时候照用不误!(虽不推荐)但是普遍的情况。难道数字表没有手机皮实?

手机充电时使用,你不会拿手机去碰触220V的插座,但是锂电池万用表正在充电时,用户有可能会拿去测量220V插座,这时候,如果有事故,算谁的?

网友H:
引用 网友E:
我发觉楼主最近专爱抬杠,难道是为了抬杠而发帖的?
为什么要设计用9V的?你应该去问问ICL7106的设计者 ...

既然说2节5号电池,那问什么不设计成一节5号电池就可以?那么多电器的红外遥控器问什么都用2节而不是一节电池?设计成一节电池不香吗?

楼主如果了解一下万用表芯片的电气性能,就不会有此一问。芯片内部大量的数字、模拟电路,又要保证ADC有很高的电源抑制比、高的线性,这些参数在低于3V时是很难保证的,即使能做出这样的芯片,价格是几倍以上,没人会用的。

网友H:
但是锂电池万用表正在充电时,用户有可能会拿去测量220V插座,这时候,如果有事故,算谁的?
万用表需要比较高的电压才能保证其共模抑制比、ADC精度等等(双积分ADC一般都不会工作于太低的电压)。厂家设计用锂电池的,则就要设计充电插口、充电器,而万用表是一个工作,充电时使用可能会导致问题,就像台式示波器用来测试220V因为共地原因烧机的,那么,为什么不设计成完全隔离的电源?

楼主:
引用 网友G:
有两节电池的890c,我就买了一个。还有万用表实在太省电了,我用的少,两节电池轻轻松松用一两年。假如我这 ...

问题是现在锂电池太普遍了!根本不用花钱买新的(手机淘汰的就很好)

楼主:
引用 网友H:
既然说2节5号电池,那问什么不设计成一节5号电池就可以?那么多电器的红外遥控器问什么都用2节而不是一节 ...

“这些参数在低于3V时是很难保证的”??厨房秤用充电电池的已经不少了,数字表能比厨房秤复杂多少?

网友G:
1、现在有3V的万用表,可以到某一个宝上找一下。
2、我的使用体会是,3V表测大容量电容反应慢,其他感觉不出来。
3、以下内容摘自网上。真的建议您提问前先去网上看看别人的回答,这样可以少了很多疑问,人生也多了很多乐趣。
-------------------------------
从经济角度看3V的好,从性能看是9V的好。用9V电池主要是为满足标量程及测量精度的要求,因为:数字表的电阻档一般至少有2M以上档位,以普及型三位半表、9V电池、10M电阻为例,可直接测得的电流值为9/10000000=0.9微安,已至表能够分辨的最小值1微安(如用3V电池直测已无法得到准确结果;如用升压电路则增加了成本同时也会使测量精度受到影响)。 实际上,采用高电压电源可较容易的获得高测量精度。

万用表耗电十分小,可以说微乎其微。可能一个电池用将近一年也不用换。所以万用表使用锂电池没多大意义。就像遥控器一样,可充电的遥控器很少见,一般耗电量大的才会使用锂电池。现在市面上也有卖可充电9v电池的,如果实在感觉换电池太麻烦可以用那个。另外万用表也不全是使用6f22电池的,也有使用两节五号电池的。

楼主:
引用 网友G:
1、现在有3V的万用表,可以到某一个宝上找一下。
2、我的使用体会是,3V表测大容量电容反应慢,其他感觉不 ...

谢谢。我觉得指针表电阻10K档用9V或以上电压电池出于灵敏度考虑是迫不得已。如果数字表用9V电池也是这个原因那就是我对数字表知之甚少了。总觉得不如1.5V或3V电池方便。目前9V以上电压的积层电池已比较少了。

网友I:
为什么没有锂电池的数字万用表面市 ? 呵呵。
老式的指针表,多数里面有的是两种电池,是两种不仅是两个;
新式的数字表,常见的多有一节9V叠电池或两节5号电池;
国产优利德工业级万用表UT171,只有锂离子充电电池,使用干电池需动手改造。
所以用啥电池的表都有,现在的DC-DC转换电路简单高效,多买点就知道了

网友J:
个人认为9V锂电池的特点不适用于万用表,万用表在工作中还是比较容易受到损坏的,其寿命不是很特别长,但锂电池可以多次充电,寿命较万用表时间长,用在这上面有点大材小用

网友H: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9V锂电池的特点不适用于万用表,万用表在工作中还是比较容易受到损坏的,其寿命不是很特别长,但锂 ...

我觉得万用表不容易坏。
我买的万用表,最早有1991年买的指针表,1993年买的数字表,现在还能用。而锂电池30年是很难还正常的。

网友G:
引用 网友I:
为什么没有锂电池的数字万用表面市 ? 呵呵。
老式的指针表,多数里面有的是两种电池,是两种不仅是两个; ...

看了一下UT171,售价很高档啊!也有电池款和充电款。
又看了几款百元左右的可充电万用表,基本配置就是全屏+语音播报,给人一种比较耗电的感觉。
还有一种充电式万用表是直接配6F22充电电池。
现在充电式万用表也是比较多了。但是我认为低档数字表没必要用充电电池,各方面用料都不够。可能电池没坏,拨盘先坏了;或者别的没坏,电池倒先坏了。但是耗电的表就只能充电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J:
个人认为9V锂电池的特点不适用于万用表,万用表在工作中还是比较容易受到损坏的,其寿命不是很特别长,但锂 ...

一块表用一辈子不新鲜的

网友K:
各位大佬把表的特性说完了,我来说说锂电池的特性: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以下,电池几天就会涨气鼓包。18650的话,我用过的18650很多不稳定,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电压了,导致要拆电池组重改

楼主: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佬把表的特性说完了,我来说说锂电池的特性: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 ...

“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以下,电池几天就会涨气鼓包”。-----------有这种事吗?

网友H:
引用 楼主:
“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以下,电池几天就会涨气鼓包”。-----------有这种事 ...

航模电池就是这样,2014年开始玩航模(四轴)时,不知道电池有这个问题,电池充满保存,一个月后就怀孕报废了。后来从2015年开始,保存电池都是充到3.8V,长期存放都不会有问题了,手上的电池2016年买的都还能飞,就是内阻稍大容量为70%了。

网友I:
引用 网友K:
各位大佬把表的特性说完了,我来说说锂电池的特性: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 ...

"聚合物锂电池充满电是4.2V,如果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3.8V以下,电池几天就会涨气鼓包。"
锂电池电池有4.2V,也有不是4.2V(或高或低都有),但不能得到及时释放至某电压以下电池几天就会涨气鼓包,只能是因为那个电池质量太差的缘故。

网友L:
我觉得可能是应用场合需要吧

万用表 本身耗电量不大 体积有限 环境温度不确定 通常 同体积电池 干电池容量都比可充电的大 锂电池低温下放电率衰减又比干电池大 锂电池优势在于同重量下放电率大 同样20C放电 铅酸电瓶多少斤 锂电池才多少斤 万用表又没大电流要求 犯不上用锂电池

网友A:
引用 网友L:
我觉得可能是应用场合需要吧

万用表 本身耗电量不大 体积有限 环境温度不确定 通常 同体积电池 干电池容 ...

错,干电池容量没有锂电池大。

在万用表上面干电池更耐用是因为万用表耗电太低,一次电池自放电比二次电池小太多了。

网友K:
引用 网友A:
错,干电池容量没有锂电池大。

在万用表上面干电池更耐用是因为万用表耗电太低,一次电池自放电比二次 ...

干电池还有自动恢复电力的功能

网友L:
引用 网友A:
错,干电池容量没有锂电池大。

在万用表上面干电池更耐用是因为万用表耗电太低,一次电池自放电比二次 ...

嗯 自放电这个因素倒是没考虑到 也是个重要指标

不过 你说的锂电池容量大 我有不同看法 前面说了 同体积下 以下资料来源于网络 并不代表绝对真实 毕竟现在各种虚标和臆测太多 只是尽量找客观的说明
01. 9碱性电池(不能用碳性电池和锂电池去比吧 那太欺负电池了)

不带详细放电电流的参数

02.9v可充电锂电池 这个是某一个宝找的介绍 不管人家是否虚标 好歹是个正式的说明

万用表这种小电流放电情况下 看不出有什么优势吧 考虑到你说的自放电问题 恐怕还有不如

03.南孚5号碱电池 这个是带实测的 太长 截图只有结果 原文在:"南孚5号碱姓电池(聚能环2代)容量评测"

04.14500锂电池 这个应该只是通常看法 有很多14500上喷3300mAH呢 无法界定真实度

以下是纽扣电池 应该都是锂电池了 区别只是可充电和不可充电 对比的是一次电池和二次电池同体积下容量区别 不过截图里也说了 纽扣的一次不适合大电流

05.一次2032和二次2032说明

06. 一次2477和二次2477

电池这东西取向也不一样 有偏重大输出也有偏重持续输出 厂家不用可充电的 也有人家考虑

网友M(2023-03-22):
引用 网友E:
我发觉楼主最近专爱抬杠,难道是为了抬杠而发帖的?
为什么要设计用9V的?你应该去问问ICL7106的设计者 ...

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网友N:
没有说一定用9V电池吧,现在好多表都有两节7号电池了

网友O:
引用 网友L:
嗯 自放电这个因素倒是没考虑到 也是个重要指标

不过 你说的锂电池容量大 我有不同看法 前面说了 同体 ...

正常情况下,在相同体积下,锂电池容量是比碱性电池大的,你找再多数据都上网上随便找的,它不一定正确,也并不严谨
mAh并不能体现两种不同材质的电池的容量差异的,只有wh才是严谨的,这一点,你自己推去,我不解释
实际使用中,我万用表用4节AA电池,用过南孚和超霸的,实际使用时间是一样的,正常使用大概是用十天,万用表开灯测试是两天就没电
换了两节可充电磷酸铁锂电池+两节占位的,开灯测试也是两天左右就没电了,这是只使用了两节电池的情况,如果再算上两节,实际使用时间还得是两倍,如果是三元锂,使用时间会更长

网友P:
层叠电池比锂电池电源干净?更小体积?更小放电量

网友Q:
引用 网友D:
我感觉用六节5#电池比一节9V电池更实用

6节,会不会散落一地:)跌落试验可能过不了,且干电池电压低于0.6V会漏液(遥控器电池弹簧生锈碰到过吧),9V这是和测量最小精度有关,5V电压什么的怕不是要升压,升压IC成本,关键是精度不行,另外充电应该是没有必要,几个月充一次怕是会忘记还有充电功能

网友E:
引用 网友M:
最后一句话难道不是和楼主同样的问题?

说对了,我依楼主这样的提问,给他的另一个话题,“楼主,给你提供一个素材,再发一次灵魂拷问:”,这不应该看不明白吧?当初数字表为什么不能设计成3V左右的供电,到现在还看不明白吗?

网友R:
不完全隔离,其实可以限制充电时使用:在万用表上增加一个充电档,在这个档表笔完成与万用表内部断开。

网友S:
引用 楼主:
手机充电的时候照用不误!(虽不推荐)但是普遍的情况。难道数字表没有手机皮实?

其他的先不说,看到你这评论,不懂设计的我都笑了

网友A:
引用 网友S:
其他的先不说,看到你这评论,不懂设计的我都笑了

你看楼主其他帖子,他就不是来讨论问题,纯粹是来抬杠的。

网友T:
现在万用表用9V的干电池还是可以的。买个充电的电池。

网友U:
我是自己改装的电池!用了两个18650串联在一起 !天天用基本上 几个月换一次电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