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功率大的无刷电机的速度上不去?

楼主(2023-01-04):
参考网上的BLHeli_S电调制作,制作的一个100A无刷电调,采用的新洁能NCE6080K   N型MOS管拓扑结构;24V带200W左右的无刷电机,速度能跑上去;但是如果带2KW左右的无刷电机,能启动运行,但是只能低速转,速度始终上不去?,有谁知道是什么原因导致的么?

网友A:
那么2kW无刷电机的参数如何,电流、电压、频率???

要是你的驱动不满足电机要求,现在的状态不是太正常了?

“网上的BLHeli_S电调制作”能带动电机的参数又是如何?

为什么动手之前不先动动脑子,%。

网友B:
所有电机都有一个转速参数,并不能无限高速。这还和你的电源功率等有关联。
相对来说,功率(做功输出)大的电机,其转速低点是正常的。

网友C:
2KW不会用24V设计吧,提高电压试试

网友D:
NCE6080K最大电流就80A,你能用到30A正常工作就不错,怎么可能跑100A呢?
先看一看你无刷电机的工作电压,和极对数,不知道你这个电调有没有最高转速限制的
如果有,那么,极对数会有很大影响的
如果你什么都不明白,那就不要搞无刷电机了,那玩意不是那么好学的

楼主:
引用 网友D:
NCE6080K最大电流就80A,你能用到30A正常工作就不错,怎么可能跑100A呢?
先看一看你无刷电机的工作电压,和极 ...

好的,谢谢;也是从零开始学,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慢慢来学,多交点学费,总有一天能成功的

网友E:
初步看是功率器件功率不够,软件也限制了最大电流,如果要去动大功率电机,需要曾加驱动器功率,然后调整软件与输出功率相同,不能拿小功率驱动器去驱动大功率电机,玩的不好就会炸管。

网友D:
引用 楼主:
好的,谢谢;也是从零开始学,对这个东西感兴趣,慢慢来学,多交点学费,总有一天能成功的

虽说都是控制无刷电机.虽说都是要了解无刷电机
但网上的开源电调和无刷电路驱动技术,严格上来说是两个方向的
开源电凋更多的是电机的表面上的控制,就是PWM频率,PI控制参数,电流大小之类的
但无刷电机驱动就是真正一步一步的去控制无刷电机转动,这里头经验技术都有比较高的要求
你要是想真的学好,就先学无刷电机驱动,一般是用6步方波驱动,所有的技术中,只有过零检测是难点,其它的东西,要多写代码和焊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