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C15F104EA红外遥控解码记忆开关汇编语言程序范例 附原理图

楼主(2023-01-04):
基于12T 51内核的红外解码汇编程序,移植到1T STC单片机上,需要修改频率来达到比较精确的延时

红外遥控解码记忆开关接线图:

单片机红外遥控解码记忆开关汇编语言源程序如下:
;;;;;;红外遥控解码记忆;;;;;开机同时,按住按键直到蜂鸣器叫一次再松开,按遥控器认定按钮,待蜂鸣器叫一次后,完成解码记忆
;;;;RC频率30M,分频系数1/16,采用15F104EA   ;;2015-4-16;;
IAP_DATA    EQU 0C2H                ;IAP数据寄存器
IAP_ADDRH   EQU 0C3H                ;IAP地址寄存器高字
IAP_ADDRL   EQU 0C4H                ;IAP地址寄存器低字
IAP_CMD     EQU 0C5H                ;IAP命令寄存器
IAP_TRIG    EQU 0C6H                ;IAP命令触发寄存器
IAP_CONTR   EQU 0C7H                ;IAP控制寄存器
CMD_IDLE    EQU 0                   ;空闲模式
CMD_READ    EQU 1                   ;IAP字节读命令
CMD_PROGRAM EQU 2                   ;IAP字节编程命令
CMD_ERASE   EQU 3                   ;IAP扇区擦除命令
ENABLE_IAP  EQU 83H                  ;if SYSCLK<12MHz
IAP_ADDRESS EQU 0000H               ;测试地址(15L204EA的EEPROM空间为1K,分两个扇区,每个512字节)
CLK_DIV     DATA    97H             ;RC频率30M,分频系数1/16,采用15F104EA
ID          DATA    30H             ;灯组个数状态值
HONG        DATA    31H             ;红外数据缓存区
ANJIAN      BIT     26H.0           ;按键选择标志
FENG        BIT     P3.3           ;蜂鸣器
KEY         BIT     P3.0            ;解码记忆选择开关
PH          BIT     P3.4            ;红外一体化接受头
SW          BIT     P3.5
       ORG         0000H
       AJMP        MAIN1
       ORG         0040H
MAIN1: MOV      CLK_DIV,#1        ;分频设置
       MOV   ID,#00H
       MOV   P3,#0FFH
       SETB  ANJIAN
       JB    KEY,START1            ;按键判断
       MOV   R7,#50
D4:    ACALL  YS3
       DJNZ   R7,D4
       JB     KEY,START1
       CLR    FENG                 ;声音延时
       MOV   R7,#50
D5:    ACALL  YS3
       DJNZ   R7,D5
       SETB   FENG
       CLR    ANJIAN
START1:MOV   DPTR,#IAP_ADDRESS     ;读取EEPOM红外数据到缓存区  ;设置ISP/IAP/EEPROM地址
       LCALL IAP_READ                                          ;读IAP数据
       MOV   31H,A
START:JB PH,$                       ;等待遥控信号出现
SB:MOV R4,#8
SBA:MOV R5,#250
SBB:JB PH,SXB1
DJNZ R5,SBB
DJNZ R4,SBA
MOV R4,#2
JMP SBC
SXB1: MOV R5,#5
SXB2: JNB PH,SBB
DJNZ R5,SXB2
JMP EXIT
SBC:MOV R5,#250
SB1:JB PH,SB2                     ;2MS内不为高电平错误
DJNZ R5,SB1
DJNZ R4,SBC
JMP EXIT
SB2: MOV R5,#5
SB2_A:JNB PH,SB1
DJNZ R5,SB2_A
MOV R4,#3
SB2_1:MOV R5,#250
SB3: JNB PH,SXC
DJNZ R5,SB3
DJNZ R4,SB2_1
MOV R4,#2
JMP SB3_1
SXC:MOV R5,#5
SXC1:JB PH,SB3
DJNZ R5,SXC1
JMP EXIT
SB3_1:MOV R5,#250
SB3_2:JNB PH,SB4
DJNZ R5,SB3_2
DJNZ R4,SB3_1
JMP EXIT
SB4: MOV R5,#5
SB4_1:JB PH,SB3_2
DJNZ R5,SB4_1
MOV R1,#1AH                   ;设定1AH为起始RAM区
MOV R2,#4
PP: MOV R3,#8
JJJJ:MOV R5,#250
JJJJ2:JB PH,JJJJ3
DJNZ R5,JJJJ2
JMP EXIT
JJJJ3:LCALL YS1
MOV C,PH
JNC UUU
MOV R5,#250
JJJJ4:JNB PH,UUU
NOP
DJNZ R5,JJJJ4
JMP EXIT
UUU: MOV A,@R1                 ;将R1中地址的给A
RRC A                          ;将C中的值移入A中的最低位
MOV @R1,A                      ;将A中的数暂存在R1中
DJNZ R3,JJJJ                   ;接收地址码的高8位
INC R1                         ;对R1加1,换成下一个RAM
DJNZ R2,PP                     ;以下对代码是否正确和定义进行识别
MOV A,1AH                      ;比较高8位地址码
XRL A,#00000000B               ;判断1AH的值是否等于00000000,相等的话A为0
JNZ EXIT                       ;如果不等解码失败退出
MOV A,1BH                      ;比较低8位地址
XRL A,#11111111B               ;再判高8位地址是否正确
JNZ EXIT                       ;如果不相等说明解码失败退出
LCALL YS3
MOV A,1CH                      ;比较数据码和数据反码是否正确?
CPL A
XRL A,1DH                      ;将1CH的值取反后和1DH比较 不同则无效丢弃,核对数据是否准确
JNZ EXIT                       ;如果不相等说明解码失败退出
       JB ANJIAN,MAIN2
       MOV   DPTR,#IAP_ADDRESS         ;设置ISP/IAP/EEPROM地址
       LCALL IAP_ERASE                 ;扇区擦除
       MOV   A,1CH
       MOV   DPTR,#IAP_ADDRESS         ;设置ISP/IAP/EEPROM地址
       LCALL IAP_PROGRAM               ;字节编程
       CLR    FENG                     ;红外数据写入成功蜂鸣器叫一次指示
       MOV   R7,#50
D6:    ACALL  YS3
       DJNZ   R7,D6
       SETB   FENG
       SETB   ANJIAN
       MOV    31H,1CH                  ;;;写入成功,建议关机重启
EXIT:   AJMP   START
MAIN2: MOV   A,31H
       CJNE  A,1CH,EXIT               ;;;判断红外遥控次数决定遥控灯组个数;;;;
       CPL   SW
       LJMP  START

IAP_IDLE:                           ;;;关闭IAP;;;
    MOV   IAP_CONTR,#0              ;关闭IAP功能
    MOV   IAP_CMD,#0                ;清除命令寄存器
    MOV   IAP_TRIG,#0               ;清除触发寄存器
    MOV   IAP_ADDRH,#80H            ;将地址设置到非IAP区域
    MOV   IAP_ADDRL,#0
    RET

IAP_READ:                           ;;;从ISP/IAP/EEPROM区域读取一字节;;;
    MOV   IAP_CONTR,#ENABLE_IAP     ;使能IAP
    MOV   IAP_CMD,#CMD_READ         ;设置IAP命令
    MOV   IAP_ADDRL,DPL             ;设置IAP低地址
    MOV   IAP_ADDRH,DPH             ;设置IAP高地址
    MOV   IAP_TRIG,#5AH             ;写触发命令(0x5a)
    MOV   IAP_TRIG,#0A5H            ;写触发命令(0xa5)
    NOP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MOV   A,IAP_DATA                ;读IAP数据
    LCALL IAP_IDLE                  ;关闭IAP功能
    RET

IAP_PROGRAM:                       ;;;写一字节数据到ISP/IAP/EEPROM区域;;;
    MOV   IAP_CONTR,#ENABLE_IAP    ;使能IAP
    MOV   IAP_CMD,#CMD_PROGRAM     ;设置IAP命令
    MOV   IAP_ADDRL,DPL            ;设置IAP低地址
    MOV   IAP_ADDRH,DPH            ;设置IAP高地址
    MOV   IAP_DATA,A               ;写IAP数据
    MOV   IAP_TRIG,#5AH            ;写触发命令(0x5a)
    MOV   IAP_TRIG,#0A5H           ;写触发命令(0xa5)
    NOP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LCALL IAP_IDLE                 ;关闭IAP功能
    RET

IAP_ERASE:                         ;;;扇区擦除;;;
    MOV   IAP_CONTR,#ENABLE_IAP    ;使能IAP
    MOV   IAP_CMD,#CMD_ERASE       ;设置IAP命令
    MOV   IAP_ADDRL,DPL            ;设置IAP低地址
    MOV   IAP_ADDRH,DPH            ;设置IAP高地址
    MOV   IAP_TRIG,#5AH            ;写触发命令(0x5a)
    MOV   IAP_TRIG,#0A5H           ;写触发命令(0xa5)
    NOP                            ;等待ISP/IAP/EEPROM操作完成
    LCALL IAP_IDLE                 ;关闭IAP功能
    RET

YS1: MOV R4,#20 ;延时子程序1, 882微秒
D1: MOV R5,#20
DJNZ R5,$
DJNZ R4,D1
RET

YS3: MOV R4,#2 ;延时程序3, 1000微秒
D3:MOV R5,#248
DJNZ R5,$
DJNZ R4,D3
RET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