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c无法识别宏晶单片机开发板的usb

楼主:
stc89c52rc开发板莫名其妙就噶了,连接usb报错"未知usb设备(设备描述请求失败)",板子可以正常上电,最后一次的代码也可以正常执行,手里暂时没示波器,没法看通讯逻辑,有兄弟有类似经历么,板子还想抢救下

网友A(2023-01-04):
应该是串口芯片挂了,另外买一个CH340C的下载器就好了

网友B:
串口芯片坏了,不如改改串口波特率试试,还是不行就再买个芯片换上。

网友C:
换一条串口线试试

网友D:
优先排查串口线的问题,

网友E:
找到问题了,串口芯片340c做了交叉,340c没有问题,找了另一根usb转mini就好了,没想到线坏了,日了

网友F:
CH340 或USB线接触不良

网友G:
如果是仿真器的话你需要提前安装好驱动程序,重新插拔就可以正常识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