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还有免费的PCB打样可以薅的吗?

楼主(2023-01-04):
现在还有免费的PCB打样可以薅的吗?LC不干了。。阳了自我隔离中,无聊,想画几个板来耍耍。。

网友A:
LC今天恢复的啊

网友B:
不反对薅羊毛,但是,非常反对浪费,浪费就是贪污!我做的电路板不多,不管是花钱做的还是免费打样,有的电路板还没有用完一半,某某创和某配推出免费打样期间,映像中至少持续了一年多时间,然而我仅仅参加了两次免费打样,我要是每个月都在两家打样每家两次,我至少有几十次的打样机会,然而我的确只参加了两次免费打样,并不是我没有样要打,而是显然打样就是浪费,一些拿不准的电路免费打样5片,不是浪费是什么?我宁愿自己手工做单面板验证我的电路。就算我失去几十次的免费打样机会,我一点也不后悔,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天上也不可能掉馅饼,免费打样是PCB板厂激烈竞争的无奈之举。
目前某配只要注册就有两次免费打样机会,我已经注册过一次,我没有必要用我亲朋好友的账号去注册获得免费打样机会,目前只有用某某创EDA画图每个月有两次免费打样机会,然而我用某某创EDA画图,硬是熟悉了好几天都没有画出一个PCB,并且不是多复杂的PCB,而是简单到贴片转直插的PCB,居然几天都画不出来,某某创EDA比AD还要难用,可能我年纪大了,实在是转不了这个弯,我宁愿继续用99SE画图花钱做板也不想用某某创EDA画图免费打样。
目前我有个4×19.3厘米的长条形电路板可能要做,某配5片报价85元,某某创5片报价38.53元,反正这个电路板任何厂家都不符合免费打样的条件,某某创当月消费20元以上第二个月有两次不限画图软件的免费打样机会,那也不错,但是,我打样非常慎重,尽量尽量不要浪费。
以前做实验大量手工制作单面板,有时候一次做十几个品种,然而成功率并不高,仍然是一种浪费,现在大量用洞洞板做试验,一些只需要一片的电路,比如一些开发板的转换电路,这些电路一辈子最多用一两片就够了,先用洞洞板做试验再手工制作单面板,成功率非常高。
楼主只是无聊,想画几个板来耍耍,建议用洞洞板或者手工做单面板,不建议去免费打样。

网友C:
开玩笑过头了吧,几十元钱,来回快递也是要收费的。想的太美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过头了吧,几十元钱,来回快递也是要收费的。想的太美了。、

不会还有人不知道一个两次的羊毛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开玩笑过头了吧,几十元钱,来回快递也是要收费的。想的太美了。、

呵呵~~
LC说了免费就是免费。公、私加一起都打过不下20款了

网友E:
所有的免费都是为了收费铺路子,LC算良心了

网友F:
引用 网友B:
不反对薅羊毛,但是,非常反对浪费,浪费就是贪污!我做的电路板不多,不管是花钱做的还是免费打样,有的电 ...

严重同意版主的意见,我现在也是,先洞洞板或者搭棚测试好了才会去打板,要不然有一点错那5块板子基本上就废了,虽说是不花钱,但是感觉很浪费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反对薅羊毛,但是,非常反对浪费,浪费就是贪污!我做的电路板不多,不管是花钱做的还是免费打样,有的电 ...

QFN32、0402的板,你让我用手工焊接洞洞板?虽然我从事这行业多年,但蛋还没疼到这地步。
再说的,现在LC要有实付定单,下个月才有2单免费,这说明了,免费是福利,且要享受得先付出!
再说说浪费的问题,你手工焊接洞洞板,上电无反映,是焊接问题呢?还是器件问题?或是电磁过不了关?可能一个新的思路、新的产品就断送在洞洞板上。
慎重、不要浪费、洞洞板,这些都是制约,简单电路当然不用打样,一些系统的东东还在考量这些,永远别想做出成品来。

想当然、不动手去做,永远是纸上谈兵!“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没有一个产品能一次打板成功的。没有。如果有,那是有人替你把前路先趟过来了。让你避开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坑。
当你走完前人的路,面对未知,是停下来等别人走过之后再走,还是收拾行装自己当个开路先锋?

无聊ing...就多打了几个字,

网友G:
大家做企业的都不容易,那20元的打样费我还是自己出吧。想想2000~2005年时,打样都是500+一次,不管多小的板。

网友H:
引用 楼主:
QFN32、0402的板,你让我用手工焊接洞洞板?虽然我从事这行业多年,但蛋还没疼到这地步。
再说的,现 ...

焊一块洞洞板的时间都够你焊10块PCB板了,洞洞板出现开短路都找不到北。
PCB设计的EDA是一种智能算法,它会指引焊盘之间的连线关系,少一根线都能发现,除非原理图或封装引脚排列有误。

网友D:
引用 网友H:
焊一块洞洞板的时间都够你焊10块PCB板了,洞洞板出现开短路都找不到北。
PCB设计的EDA是一种智能算法, ...

这年头,还搞什么泡板,洞洞板之类的,基本上就是跟时代脱节了,就好比到处都是打火机的现代,还要天天钻木取火
不到那种半个小时就要板的地步,肯定是打样了
LC可不止那20块钱的收入,我公司才20个人,一个月在LC的小批量和无铅打样就不低于2万,打样从来都是无铅24小时加急的,10个小板就100多块
更不用说那种上百人的方案公司,深圳这边很多都是选择优速快递的,我每天去拿板,基本都是一车板子,不用担心人家不赚钱
人要是想跟EDA比,那....

网友I:
引用 网友B:
不反对薅羊毛,但是,非常反对浪费,浪费就是贪污!我做的电路板不多,不管是花钱做的还是免费打样,有的电 ...

您这想法对 但时代变了 现在的人喝酸奶还舔盖么

网友B:
引用 楼主:
QFN32、0402的板,你让我用手工焊接洞洞板?虽然我从事这行业多年,但蛋还没疼到这地步。
再说的,现 ...

你是怎么知道QFN32、0402的板就不能用洞洞板焊接?
请你先看看我手工焊接的SAM2695,QFN48封装,芯片大小6×6mm,密度相当于你说的QFN32,管脚更多,手工做的单面板,我手工焊接的成功率100%,从来没有失败过,SAM2695是MIDI音源芯片,我用手工制作单面板做成功了MIDI音源,至少在试验阶段没有任何问题,0402的贴片我照样可以手工焊接,只是我觉得意义不大,我手工制作的电路板,最小贴片阻容元件用0805比较合适,假如我手工做个扩展板焊接SAM2695,我就是用洞洞板照样可以把SAM2695的MIDI音源制作成功。
再请你看看我手工焊接的CM6631,QFN100封装,两进两出USB声卡,照样用单面板做成功了,不管是录音还是放音,没有噪音,音色非常好。
我不是炫耀我的动手能力有多强,我可以说这些是搞电子的最最基本的技能,连这些都做不到,你好意思说你是搞电子的?接下来再看看焊武帝的作品:

先别说这些电路是否成功,人家至少焊出来了,焊都焊不出来,哪来的成功?这些东西,我照样可以焊出来,但是,我实在不想焊,太费时间,特别复杂的电路,我宁愿手工制作单面板,就是看了焊武帝的作品,提高了我对洞洞板的认知,洞洞板仍然可以焊出非常复杂的电路,就看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所以我现在焊的洞洞板相对比以前更复杂了一些
手工制作单面板,一旦出现错误,修改很困难,洞洞板就很好修改,洞洞板还可以反复使用,洞洞板的缺点是焊接太慢,也容易出错,我已经可以用99SE画出洞洞板焊接图,提高了焊接速度,也较大程度避免了出错。
最近我用洞洞板设计的蓝牙外置GPS,直接进入实用阶段

经过两次改进,用单片机可以切换GPS、北斗,以及双模信号,加个带充放电保护的模块,充电和过放问题也解决,最终就用洞洞板做,根本不用打样了。

你说的:“想当然、不动手去做,永远是纸上谈兵!“罗马不是一天建成的”!没有一个产品能一次打板成功的。没有。如果有,那是有人替你把前路先趟过来了。让你避开了好多大大小小的坑。”你是觉得谁在纸上谈兵?你能确认我踩的坑比你少?
你说的:“再说说浪费的问题,你手工焊接洞洞板,上电无反映,是焊接问题呢?还是器件问题?或是电磁过不了关?可能一个新的思路、新的产品就断送在洞洞板上。”请你放心,我手工焊接的洞洞板也好,做的单面板也好,有时候也会出现上电无反映的情况,但是,我很快就可以解决,至于“可能一个新的思路、新的产品就断送在洞洞板上”,呵呵,至少在我手上,以前没有、现在没有、以后也不可能有,我的任何电路都不可能断送在洞洞板上。
十几年前,那年头做一个双面板单单制版费就是400元,单面板制版费150元,那时候画错一个双面板,400元没有了,十几年前的400元,相当于现在的多少钱?我的一个朋友,用我的方法手工制作单面板,画出来的PCB经过反显打印出阴图,就用普通A4纸,再经过增黑透明处理成一个底片,用曝光显影的方法制作手工电路板,在那个时候还是有市场的,就是这样一个小作坊手工做电路板,一个月还可以挣两、三千元,那时候手工做电路板,也就是相当于现在的打样了,有的人不敢花400元直接做板,先用单面板试试,单面板成功了就做单面,实在不行再改双面。我的朋友非常懒,收到的PCB让我给他出图,那时候我时间也多,至少帮他出了几百份PCB简易底片,我就发现,能把PCB画好的人太少了,当时我还忧心忡忡,根据PCB的布局、布线以及各种设计规则制定了十项评分标准,可以对每一个PCB图精确打分,结果是达到及格分的几乎没有,大多数人也就是二、三十分的水平,只好作罢。有一次发现一个PCB图发光管两个管脚之间居然有走线,而旁边还空得很,就免费给他改一下,往旁边跳一根线,并且想打电话告诉他,我的朋友说算了吧,别改了,他是某某电子设备厂的总工程师,我说总工程师也不能画成这个样子,就打电话告诉他,说你画的PCB板为了增加机械强度,LED两脚之间不要走线,看旁边很宽松,我免费给你改一下,旁边跳一根线,结果那个总工程师电话里直接问我,你会不会做电路板?不会做我到别处去做?还厚颜无耻的说,中国人做的电路板根本整不成,我的电路板都是拿去澳大利亚去做!天啊!这世界上最大的无耻,就是炫耀自己的愚昧无知,画的PCB和初学者差不多,敢拿到澳大利亚去做,丢人丢到国外去了,我是那个气啊、那个气啊,好心遇到驴肝肺,再也懒得修改任何人的PCB了,做出问题大不了继续做,我的朋友还可以多赚钱。
现在PCB板厂推出免费打样的确是激烈竞争的无奈之举,我不知道那些PCB板厂看见我的这个帖子会有什么想法?早期5元打样大大降低做PCB板的条件,过去400元做板画图的人非常非常的慎重,5元打样谁还愿意好好的画图?免费打样简直把做电路板直接整成儿戏,报废了对画图的人没有任何损失,某某创一再交代不要滥用规则,然而居然免费打样里面连洞洞板都有,洞洞板都要免费打样,滥用规则几乎到了无法无天的地步。我要是开PCB厂,免费打样人工审核,对于那些洞洞板都可以验证的电路,我会写一篇文章,可以让洞洞板发挥出最大的作用,让免费打样的人有两个选择,要么花钱打样,要么自己用洞洞板验证。也可以采取评分的方法,分数太低的PCB板,一看就不像一个产品的电路板一律不免费打样,或许每年节约几十万元免费打样费用,审核人员的工资不用愁,我也可以写出提高画图水平的文章,这样做既节约PCB板厂资金,又能提高大家的画图水平。

最后看看我手工做的单面板,有多路混音电路,单电源的,双电源的,各种USB声卡,以及配合USB声卡的各种ADC、DAC,各种耳放电路,这些不同的ADC、DAC和耳放电路可以随意组合,让我验证了各种录音和放音效果,这些电路大多数都是成功的,这些电路也只是我手工制作的一部分,还有51、AVR、STC、430、STM32单片机的万用开发板,我就懒得拍照了,假如我把这些电路都拿去打样,每种打样5片,我浪费的电路板100片都不止,而且是正规PCB厂家制作精良的机制板,这些多余的电路板放着烦人,丢了可惜,最终还是丢掉,所以我选择自己手工做板,浪费很小。
任何电路设计都不可能一次成功,愿意在洞洞板上先做实验或者手工做板验证的,就把一些坑踩在洞洞板或者手工板上,让后期产品打样的成功率大大提高,愿意在洞洞板和单面板上花功夫的人,动手能力和画图水平一定比直接打样的人高很多,后期打样画出来的PCB,电气性能和总体水平肯定不会差到哪里去,连洞洞板和单面板都做不好的人,后期画的PCB,电气性能和总体水平不见得有多好。
来到这个论坛好多年了,为大家解决了一些问题,我不懂的问题也得到大家的帮助,对我的水平也有很大的提高,最头疼的就是遇到一些杠精,然而这些杠精根本不知道自己是杠精,甚至说我是杠精,呵呵,我只想说,你有多高的水平?值得我去杠你?这世界上一点进步都没有的就是杠精,自己不想做的或者不会做的事情,以为别人也不想做不会做,极低的认知让大家都成为井底之蛙,我把PCB画图制定了三个档次,一是整齐美观,二是电磁兼容,三是高速布线,我把单片机编程制定了四个档次,一是流水灯,二是多任务,三是CPU应用率,四是任意移植程序,画了一辈子的PCB,连整齐美观都做不到人多了是了,编了一辈子的单片机程序,不知道CPU应用率的人也太多太多了,我要是说,别人双面板很难布通的电路,我用单面板就可以轻轻松松的布通,我可以编出超过别人速度十倍以上的单片机程序,别人用十几兆的主频,我用一兆就够了,我可以不用任何中断、定时器,连任何延时程序都不需要,就用查询的方法,可以把按键去抖动编的非常完美,不管是单个按键还是多个按键,矩阵键盘,单击、双击、短按、长按以及各种组合按键,我要是这样说,不知道又要出来多少杠精?我为什么一定要证明给你看呢?我有这个义务提高杠精的认知吗?以往遇到杠精,我大不了闭嘴,一闭就是几个月,但是我会经常逛这个论坛,只逛不说,看来我回复完这个帖子又要闭嘴了,打了那么多的字,无聊至极,闭嘴最清净!最后说明,电子技术仅仅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也没有多么高的技术水平。

网友B:
对于11楼12楼13楼在此做个统一回复:我闭嘴总可以吧。

网友I:
引用 网友B:
对于11楼12楼13楼在此做个统一回复:我闭嘴总可以吧。

我就是13楼的 您别闭嘴 本来就是个论坛大家聊天而已 干嘛搞的非黑即白 咱俩都不认识又何谈割袍断义

您在14楼的回复 我还真老眼昏花的认真看了 还是13楼那句话 您说的都对 但时代变了

您说洞洞板能焊0402 我信 但意义何在呢 0402存在的意义就是缩小体积 并不是为了展现焊接技术 有足够距离去祸害 直插它不香么 就那个密脚搭桥的照片 先不说焊功如何 意义何在啊 有那面积 什么片子不上去了

您说别人两层板您一层就走的好好的 我也信 但问题是请您这样的高手画板要多少酬劳 还得看您高兴不高兴 随便一个毕业生双面又不贵 人还听话 反过来说 您都走单面要耗费多少脑力 双面不会更省事么 做同样的事 除了执着 为什么要选又费力成本又高自己还不痛快的方法

您说您写的程序比别人省硬件资源 我也信 但还是前面的问题 您这样的高手写程序 得多少钱 请个水平低的 资源消耗大的写多少钱 反正现在8K RAM 64K ROM的单片机也没多少钱 您省下来那点硬件资源确实有意义但没那么大 君不见现在随便一个app都几百兆甚至上G么 那还是手机端 PC端的就更大了 要按您的想法 体积至少小50% 问题是研发成本要多高啊

可能您岁数大 从物资缺乏的年代走过来 我有小一段也是在资源比较少的年代 能理解这感受 但现在社会不是那样 需要人去消费才能有利润 才能产生社会价值 社会资本才能增长 而又省时又省事的做法必然是多开销资源 那些臭资本主义都玩设计报废了 您愿意研究如何更换电池没问题 但也允许别人换手机 是吧

看您洋洋洒洒写了那么长还精心配了照片 然后又勺上我了 出于尊重认真回贴 真不是和您杠呢 您也不是杠 就是看不惯的就要站出来说两句 老领导都这样 理解

网友J:
时代在进步!有免费PCB打样或者20元低价PCB打样,没有必要去回过头来使用点阵板。那样连接线不少,费力费时又不美观。当然,简单的电路,点阵板验证一下还是可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对于11楼12楼13楼在此做个统一回复:我闭嘴总可以吧。

你别闭嘴,各抒己见嘛 !
你发的这些图都很漂亮,当然,仅仅是看上去漂亮而已,或许能用,或许就是个寂寞。

“这些东西,我照样可以焊出来,但是,我实在不想焊,太费时间,”,同样,我也这样的想法:有这样的时间磨在焊接上,不如花点心思做点别的---比如提高产品的性能指标。

你说的是为了不浪费制板费用(免费不免费另说),用上洞洞板,但你浪费的时间不是浪费?

我的想做是FD6818系统,主要功能是20M到850M各频段的接收(差不多是段内全频点了)和FM广播段、VHF、UHF的发射2.5W发射。 相信你对射频电路有相当的了解:有时焊点粗细、走线长短、线圈换个方向都会影响到最终的指标,还是那句话:我能做,但不想做,不是因为我懒,而时真不想在这上边多耗时间,远不如认认真真地按数据表提供的PCB布局规则,做个板来调测更让人放心---接收差个3、5dB得要搞生搞死的。没办法,射频就是玄学。

网友K:
目前没有免费的了,只有打折的了

网友L:
引用 网友B:
不反对薅羊毛,但是,非常反对浪费,浪费就是贪污!我做的电路板不多,不管是花钱做的还是免费打样,有的电 ...

非常同意,先测试好了再画板打样也不迟,而且电路出了问题洞洞板容易修改电路,而pcb基本上就没办法改了,打出来的5块板子就废了,虽然立创是用大板边角料发放福利,可这个福利也是需要一定成本的,随随便便打样是对良心企业的不负责,也是对自己的不负责

网友M:
最终大家很开心的帮搞乱市场的人买单

网友I:
引用 网友L:
非常同意,先测试好了再画板打样也不迟,而且电路出了问题洞洞板容易修改电路,而pcb基本上就没办法改了 ...

不赞同你的说法 但 不是反对 仅仅是理解不一样 讨论而已 请别介意

但凡给了羊毛就是良心的想法往好了说是天真 往差了说是中二 人家这是一种广告方式 增加自己的受众群体 让自己的话语权不断扩大 最近人家不是推盘中孔么 这个技术要放其它媒体广告上 哪怕是电视里给10秒 有用么 但现在有羊毛跟着 但凡会画板子的动心的人就很多 包括我在内 于是 我用了 然后必然会推荐给身边的朋友 再然后 有小批量甚至大批量 必然会先想到他 这本来就是互惠互利的事 和良心有什么关系 如果说良心 我也挺良心啊 一些工艺问题 本着羊毛的面子 即没投诉也没满世界瞎bb 多仗义

而且 人家不会用边角料的 就是整板子上 这和良心无关 边角料那么无规则的东西拼板成本太高了 在工业化环境下等于害自己 机器闲着才是最大的浪费 工业化就像个永远吃不饱的怪兽 要不断有订单往里扔 没订单就是死 不光是怪兽死 是带着主人一起挂

所有商家都逐利 这是人家的本职 满地撒米喂鸡不是为了吃鸡蛋吃鸡肉么 仿生学(胡说八道的)来讲 鸡就比较真实 我小你喂我 等我肥了我让你吃

也许我说话有点愣 理工直男 请谅解 本意是想说 这是互惠互利的关系 时代变了 别老抠抠索索的 有现成的福利赶紧用 多创造点价值比省那点PCB有用

网友N:
如果您销售自己设计的产品,那么您可以将 PCB 的成本计算在价格中。

网友O:
哈哈  都是厉害人物啊!

网友P:
严重同意版主。
打折免费资源被滥用结果必定是早夭而且副作用多多
而滥用者真都得到物质和精神上的享受了么

网友Q:
站在不同的角度和高度会得到不同的理解。

网友R:
14#楼的,我挺佩服那些封装IC你都焊接洞洞板使用的。不过,太费劲了。业余创作到可以,可是上班族可经不起这个折腾。而且,验证后,如果要批量还不是要制作PCB?打样除了验证电路的合理性,也验证PCB的布局和工艺的可靠性等等。毕竟,如果是新品,尽快上市也是很重要的。

网友S:
引用 网友R:
14#楼的,我挺佩服那些封装IC你都焊接洞洞板使用的。不过,太费劲了。业余创作到可以,可是上班族可经不起 ...

  确实,我也是从手工焊洞洞板过来的。费时。当年是没办法,做PCB样板成本高,周期也长,所以也只能那样了。现在EDA软件那么好用,原理图上基本上把信号逻辑分析得差不多了。新产品有坑是不可避免的。所以在原理图的时候就会尽量考虑。PCB走线的时候也会去留后路。多留点测试点为飞线做准备。
  另外板子回来也不会去手工焊接了,不是焊不了,是不好看,还容易出问题。都是直接开钢网手工放元件过回流焊,板子出来和大货的板子一样漂亮。样品时间也快。
  PCB布局的时候我从来不考虑好不好看,只按要求来布局,在保证性能的情况下方便生产和后期调BUG。在批量的时候出了问题,生产线能少拆点改好为优先。好看对于我来说没有作用。看到好多的为了走线漂亮,多打过孔,拉长走线。有的就是为了漂亮而增加板层。

网友T:
洞洞板、打样双管齐下,怎么方便怎么来,适合自己就行啦

网友U:
引用 网友B:
你是怎么知道QFN32、0402的板就不能用洞洞板焊接?

请你先看看我手工焊接的SAM2695,QFN48封装,芯片 ...

神了!

网友V:
LC可以了

网友W:
引用 网友F:
严重同意版主的意见,我现在也是,先洞洞板或者搭棚测试好了才会去打板,要不然有一点错那5块板子基本上 ...

同意您的看法,不做好验证的板子不能打,浪费。企业不容易啊

网友W:
引用 网友R:
14#楼的,我挺佩服那些封装IC你都焊接洞洞板使用的。不过,太费劲了。业余创作到可以,可是上班族可经不起 ...

工业化,市场化另当别论。同意您的看法。

网友X:
现在立创做一块小板不免费也就几十元钱,比以前动不动几百已经很便宜了。对于喜欢玩电子的朋友来说,费用不算高。经历过手工画板的年代,300起步。

网友Y:
众所周知,嘉立创,最近还随机送小台历

网友Z:
引用 网友I:
不赞同你的说法 但 不是反对 仅仅是理解不一样 讨论而已 请别介意

但凡给了羊毛就是良心的想法往好了 ...

我支持你的看法,就是一个互利的过程。像我们一些学生,拿不出那么多钱去打样。给我们一些免费打样的机会,那么我们对这个企业的印象就会很好。日后步入工作这个公司肯定就是首选了,这就是发掘一些未来的客户,我想着就是互利共赢的。

网友AA:
我也焊过洞洞板,自已用四氧化三铁浸过铜板。但现在我也基本直接打样,甚至直接焊接阻容元件(便宜量大的元件)。我保证不了电路能一次成功,但基本在样板基础上小修小改能实现所需的功能。不说焊洞洞板,就是焊那些阻容元件,也太耗时间耗不起。至于是否免费,没过多关注过(我做的板也基本不在免费范围内)。

网友AB:
LC又可以了

网友AC:
其实浪不浪费时个人的行为和花钱打样或免费打样没关系,LC的EDA才起步阶段,我觉得还可以,有比AD好的地方,需要些时间,免费打样LC做的不错。

网友AD:
佩服14#同学。我在莫创打板不管掏钱还是免费至少5片,由于是个人爱好,之多用一片最多2片,其他的都浪费了。也不知道有没有少掏钱片数为2片的做PCB 的商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