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问下这是啥意思

楼主(2023-01-04):
         sbit ADDR0=P1^0;
         sbit ADDR1=P1^1;
         sbit ADDR2=P1^2;
         sbit ADDR3=P1^3;
         sbit ENLED=P1^4;

网友A:
盲人摸象还是管中窥豹?

程序啊,电路图啊,好歹给点信息嘛!
代码只给一部份如瞎子摸象

网友B:
给端口(引脚)起个别名。

网友C:
位定义,可以不定义,直接用P1^0,就是没有使用ADDR0直观方便

网友D:
生孩子后,通常要起一个名字。

网友E:
引用 网友C:
位定义,可以不定义,直接用P1^0,就是没有使用ADDR0直观方便

不可以直接用吧

网友A:
这个是手把手教你学 51 单片机 用的 KST 51 开发板

74HC138 这个三八译码器,从这个名字来分析,三八译码器,就是把 3 种输入状态翻译成 8 种输出状态。
要想让这个 74HC138 正常工作, ENLED 那个输入位置必须输入低电平, ADDR3 位置必须 输入高电平,这两个位置都是使能控制端口。
,其中输入是 A2 、 A1 、 A0 的顺序,输出是从 Y0、 Y1 Y7 的顺序。

网友F:
给端口(引脚)定义个和原理图相同的名,在后面方便看程序和调用。

网友G:
应该是在给端口起一个符合自己命名习惯的名称,方便使用时辨认

网友H:
定义IO的名称 方便记忆   比如你IO P1^0 接的一个按钮 你可以把 这个IO从新按一个新名字 如key 或SW,名字自己随便安

网友I:
端口(引脚)定义

网友J:
给你的引脚定义名字

网友K:
就是定义引脚的别名,让你更好地引用,在后面你记不住引脚的名字,但是你能用别名来记住这些引脚是用来做什么的

网友L:
位定义,单片机程序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