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关于DIY自助打印机的相关资料与思路

楼主:
本人是在校大学生,学的电子信息专业,刚好家里就有一台闲置的打印机因为学校的打印需求量非常高,所以想着用家里的打印机改装成自助打印机
目前有一种办法是通过python+树莓派实现是方法,但囊中羞涩,八百元的树莓派对于我来说还是有点贵
所以在此请教大家有没有相关的资料,如:diy一个硬件(喜欢这个制作的过程)求指点

网友A(2023-01-04):
Python是什么操作系统上运行的? 你所说的硬件需要USB HID协议、并移植打印机驱动才能用。

网友B:
1.树莓派可以去海鲜市场瞅瞅
2.考虑换成国产 香橙派
3.楼主应该研究过CUPS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B:
1.树莓派可以去海鲜市场瞅瞅
2.考虑换成国产 香橙派
3.楼主应该研究过CUPS吧?

研究过cups,就是想着有没有diy的方法,减少一下成本

网友C:
引用 网友A:
Python是什么操作系统上运行的? 你所说的硬件需要USB HID协议、并移植打印机驱动才能用。

对系统没有要求,只要能运行python应该就可以,所以想着有没有diy的方法或者是便宜的代替树莓派的方法

网友D:
电脑能搞定不?能搞定机箱里直接放台二手电脑。

网友C:
引用 网友D:
电脑能搞定不?能搞定机箱里直接放台二手电脑。

我想在学校弄,电脑一直连续性不断电的话,又不太现实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在学校弄,电脑一直连续性不断电的话,又不太现实

首先,打印机要接市电吧,难道你用电池?其次,打印机也要维护加纸吧?普通家用打印机一次最多也就加一包纸500张,除非你再搞个自动加纸系统,那成本肯定上去了。所以至少要一两天去看一次,顺便加个纸。电脑没你想的那么弱,二手品牌小主机做个打印服务器连续开几天机轻轻松松。其实我认为你最难解决的是场地问题,学校让不让你放机器的问题。

网友E:
准备怎么联网?有线还是无线?

网友F:
很早就有网络打印服务器 不需要PC 一个很小的东西 并口串口都有 接打印机和网络 5v 2A的电源 然后 它就是网络上一个设备 能接入网络的都可以用它答应 DLINK当年有好多洋垃圾还很便宜 现在因为罕见 估计不便宜了吧

其它公司的产品不知道 HP也有这类的东西 只配他们自己的打印机 后来部分机型集成了这个东西 凡是型号末尾带N的 基本都支持直接联网

反正没你想的那么复杂 就是一些TCP/IP协议固化在硬件里然后用就是了

其它就是楼上大仙们说的问题了 加纸怎么办 纸钱谁给啊 据说课桌上手纸都不敢乱放的 还打印机 莫非楼主家里有矿

网友D:
随便上某一个宝看了一下,共享打印目前是很成熟的技术了,下面贴一个跟楼主比较相似的方案,成品一体机,按配置不同七千多元到一万多。他用的是Intel cherry trail CPU(凌动处理器,一般做平板电脑或上网笔记本),可选配双纸盒。所以作为代替方案,我认为二手品牌小主机是可以的(H61/i3/4G/500G或120G固态/win7,海鲜市场价2、300元,显示屏100多元)。但我还是建议楼主确认下,学校让你放吗?或者,别人让你放吗?如果没问题,那还犹豫什么,要么DIY,要么买台新机或二手设备赶紧开搞啊!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随便上某一个宝看了一下,

我想着放宿舍门口,学校鼓励自己研究各种东西,现在是找了我家的老电脑,装了个Linux系统用来当作服务器,只是电脑需要一直运行不能关机或者待机,这不是想着来问问有没有diy的资料啥的

网友C:
引用 网友E:
准备怎么联网?有线还是无线?

无线,有线的话就得拉线了,毕竟宿舍就那么大点地儿

网友C:
引用 网友D:
首先,打印机要接市电吧,难道你用电池?其次,打印机也要维护加纸吧?普通家用打印机一次最多也就加一包 ...

放自己宿舍门口,每天就能看见,说加纸就加纸了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我想着放宿舍门口,学校鼓励自己研究各种东西,现在是找了我家的老电脑,装了个Linux系统用来当作服务器 ...

我认为最需要DIY的就是那个机柜。否则只能放一堆设备在那,既不美观,也不安全。

网友G:
树莓派不要800吧,关键还是收,个人要做没这么容易

网友C(2023-02-10):
够是够,就是没有相关资料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