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P5306电源管理芯片无法正常输出5V

楼主(2023-01-04):
IP5306电源管理芯片无法正常输出,USB输入5V,输出只有1.7V左右,看数据手册在端口5加一个按键给一个30MS脉冲可以激活升压,现在怎么按都没用,各位看看是不是电路有问题,还是负载没有达到规定电流休眠了,但是一上电输出就是1.7V,按手册负载没有达到相应电流应该工作30S,刚焊上去这个芯片正常工作几秒,就不行了换了个芯片直接不工作,麻烦看看什么问题,给出原理图和PCB图实物。

原理图

原理图

网友A:
先不说原理图对不对,就这布线也只是停留在走通状态而已,有这么多空间,供电线和电感线就不能大点吗

网友B:
留意IC底部的焊盘有没有焊好

网友C:
你这电路跟官方的不一样那

网友D:
C7感觉搭锡了

网友E:
IP5306我用得非常的多,只要原理图按官方的,正常设计PCB,没有不正常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原理图对不对,就这布线也只是停留在走通状态而已,有这么多空间,供电线和电感线就不能大点吗

我信号线都12mil,要多粗

网友F:
输入和输出电容很重要不要省,还有地板指出的,反正一句话,按官方电路图来

网友G:
直接挂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看5脚的电压是不是在你按下的时候能够降到低电平,确认这点之后再查其他电路

网友H:
引用 楼主:
我信号线都12mil,要多粗

就看你输出电流是多大了。
网上有很多线宽@载流的表格,大多都是1mm线宽对应1A的电流,1OZ的铜厚,参照这个规则,你12mil能走多少?300mA?你强走1A的不是说不行,但长时间明显不对劲。
按DCDC效率95%算,你18650的电源线就是1A多,又要多大的走线?
你电源过一个开关,这个开关的触点载流又是多大?手上没有相关的手册不清楚,但这么小的开关,一般都小于1A,500mA满顶了。
布局问题,你这个IC顺转90度,会发现走线顺多了。DCDC布局的一个重要规则:电感到IC的要粗、短,你做到了吗?
或许你会说:本机耗电不到100mA啊!好吧,当我没说。。

网友H:
引用 网友A:
先不说原理图对不对,就这布线也只是停留在走通状态而已,有这么多空间,供电线和电感线就不能大点吗

看上去原理图是错的哦

网友I:
和官方的资料对比了一下,原理图差异很大,最好按官方的原理图来设计,另PCB有几个地方走线太细了,承受不了大电流,看看官方的原理图在1,7,8都是加粗线,还有电池的引线也是加粗线,你还是重新设计,目前这个板调是能调出来,太多地方要改了。

楼主:
引用 网友H:
就看你输出电流是多大了。
网上有很多线宽@载流的表格,大多都是1mm线宽对应1A的电流,1OZ的铜厚,参照 ...

对初学PCB,确实电流小就带一个红外测温传感器一个2.8寸数码管一些LED

楼主:
引用 网友G:
直接挂示波器或者万用表看5脚的电压是不是在你按下的时候能够降到低电平,确认这点之后再查其他电路

现在正常输出5V但是是把电感拆下来再装上去就可以了,什么问题真的线布小了吗,5脚按键按下可以拉低,长按可以输出3.3点亮手电筒,想知道什么原因

楼主:
引用 网友I:
和官方的资料对比了一下,原理图差异很大,最好按官方的原理图来设计,另PCB有几个地方走线太细了,承受不 ...

现在正常输出5V但是是把电感拆下来再装上去就可以了,什么问题真的线布小了吗,5脚按键按下可以拉低,长按可以输出3.3点亮手电筒,想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J:
你那个走线太细了,跟手册给的原理图不一样

网友K:
你这是敷铜没有显示还是什么的
C7,C9,C8,C13另一个焊盘是空的
电感的走线是全部显示了吧,如果是那么细的话,就显示太细了,都没有一个SOP8的焊盘大,正常来说这个电感的走线至少要1mm以上,有条件的就走3mm
R10中间的走线守候没有必要,完全可以通过按键那走的,连过孔都不需要

网友L(2023-12-01):
底部EP一定要接地!!!!!不接地输出会异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