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51怎么通过设置自动移除未参与编译的函数呀

楼主(2023-01-04):
         各位老师大家好,今天在咱论坛里看到说C51可以通过设置可以自动移除未参与编译的的函数,我想求教一下keil v4是怎么实现的,
是用编写程序的方式还是设置keil 软件参数的方式呀?求教一下设置的方法!!

网友A:
在LX51 Misc或者BL51 Misc卡---Misc controls框写入REMOVEUNUSED

网友B:
此方法在keil5上是成功的LX51 Misc > Misc Controllers:
REMOVEUNUSED

网友C:
keil 没这个功能吧

网友D:
不会自己处理代码,但编译时有警告、连接时会处理

网友E:
没听说这个功能,貌似也没什么用啊

网友F:
不用设置,本来就是自动移除的,只是连接的时候会给warnings,不搭理就行了。

网友G:
不用设置,开最大优化时,实际没有使用的函数没有加入代码

楼主:
     非常感谢各位老师的指导,我按老师们的方法设置好了也编译好了,非常感谢!!!

网友F:
引用 网友G:
不用设置,开最大优化时,实际没有使用的函数没有加入代码

你对编译过程中的概念不清楚,优化等级是编译期间的事情,去掉未使用代码段是连接期间做的事,两者根本就不搭。

网友H:
把优化等级调高

网友I:
把优化等级调高,在编译的时候有警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