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STM32和C51的区别大不大

楼主(2023-01-05):
用STM32和C51的区别大不大?

网友A:
stm32使用c++编程
c51使用c语言

网友B:
stm32用C++编程的不多,空间有限

网友C:
与C51区别挺大的,但是和现在新版的STC已经没有太大的区别了

网友D:
大公司都用STM32,4个5MHzADC,16位ADC,2个12位DAC,硬件浮点,高速USB,几百M主频,大内存等……硬件性能一天上一个地下,STM编程用库

网友E:
最大的区别就是 一个八位机 一个32位机,  一个一次只能处理8位数据, 一个一次能处理32位数据

网友F:
其实会C51了后 转ARM32 区别不太大,反而感觉32更简单,有很丰富的原厂库函数, 一定要把结构体,指针搞会,不然看原厂的封装库很难看懂。看不懂就不会调用了。

网友G:
还以为32是51的升级版呢,这才知道区别大着呢,连编程语言都是C++的,跟51都不一样